刻了张电路板,上图来大家交流一下经验

楼主(2011-09-04):
使用ARTCAM产生的刀路,下刀0.1mm,但是实际下刀0.5mm,百思不得其解,用的是EMC2,设置没有问题,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还有就是emc2有时回零不行,是回到一个非零的负数,奇怪亚!!!

网友:
这个电路很牛的样子, 是什么电路噢

网友:
果然是雕刻

网友:
拍摄效果不错:)

网友:
拍得很美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没有人给有用的回答呢?

网友:
下刀太深,另外用的是直刀?线条有点细了,刀应该不错的,线条边缘看不出毛刺来。没用过EMC2,一直用维宏,挺不错的

网友:
拍得老美啦

网友:
这个不是电路板吧?

网友:
照片让我想到,雕刻机可以用来刻图章。
不好意思,对楼主的疑问无法回答。

网友:
深度应该是设置问题(不是你Emc2设置问题,好好弄弄,研究下你的丝杆螺距),看看手动写个执行了都是5倍的话直接改了拉到,也不用追查原因了。

EMC2,我拿IBM T42,T400都没弄成。试过2个版本的EMC2了,能不能分享下经验。

LS几个说的没错,图片拍的1流

网友:
非常的好,精度很高,EMC出现不为零的负数是应该是因为公英尺转换的问题。机器哪里有卖?

网友:
回复 楼主:

引用图片
使用artcam产生的刀路,下刀0.1mm,但是实际下刀0.5mm,百思不得其解,用的是emc2,设置没有问题,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还有就是emc2有时回零不行,是回到一个非零的负数,奇怪亚!!!

应该是artcam产生刀路格式不对,在刀路前面有一段雕刻机回机械原点的代码。
我使用的格式是 G-code (mm) (*.tap)

网友:
切得太深了,快透了吧?

网友:
照片和结果都不错。虽然刻成水道了。。

网友:
史上最漂亮的JJ。顶。

网友:
为什么我雕刻出来板子,效果太差呢。 难道楼主用的传说中的LPKF么?
我现在都不太想雕刻机雕刻PCB了。
楼主把你的牛机与刀具摆出来看一下啊。

网友:
效果不错,没有毛刺,就是下刀太深,线路太细.

网友:
怪事我怎么没有看到图

网友:
楼上的机器好像要7,8K,太贵了,看产品图片像效果图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机器好像要7,8k,太贵了,看产品图片像效果图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引用图片

好漂亮的机器

网友:
重要的是这机器是使用钢板做成的,还配上了无刷电主轴。
不能卖到7,8千,叫别人怎么活啊!

网友:
看图片表面颜色不知道用过什么工艺处理,难道是304的不锈钢?楼主说说看是不是,如果是就超值了
另外步进通过同步带连接丝杆,正反转应该受张力影响,估计不能达到传说的0.01毫米精度

网友:
啥跟啥啊,讨论刻电路板咋就变不锈钢jj了阿?!

网友:
我想是雕刻软件偏置问题,要将偏置归零

网友:
雕深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