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5,EC6 for C8051

楼主(2011-09-04):
今晚突然去翻了下老外的帖子,找到点东西,可以为大家降低点成本

复制后存为HEX,你懂的,硬件完全按官方的来做好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000001FF

求阿莫给点奖励

楼主:
测试过了,是可以用的,就是市面上面那堆乱七八糟的EC5一样的东西,自己设计自己干,估计也就30一块吧,没什么东西的,哎。

网友:
是EC5里面那个c8051f320的吗,先收藏下,有时间试试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传个HEX?

网友:
回复 网友A:

HEX的好处就在于可以文本复制,不必担心格式问题。

网友:
好帖!不过最好传一个原理图或者相关连接呢。不然做错了咋办呢

网友:
楼主好人,这个确实可用,速度挺快的  原理图就是官方的

楼主:
自己按照官方的图纸画就行了,所有的EC5都是按照那个图搞出来的,这个hex也可以保证你一直升级用下去,F320/F321通用,现在F321貌似只要9块了吧

网友:
淘宝网上的5X元

网友:
淘宝上卖山寨EC5的估计要大面积减价了!!
这个好!@!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识别的序列号是EC30000B719,能改过来吗?

网友:
不知不觉 EC2 5 6已经有好几个了 mark一下

网友:
支持一下,推荐一下老外的网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淘宝上卖山寨ec5的估计要大面积减价了!!
这个好!@!

我在3年前已经山寨了几个,一直是自己用的,不过这个固件比mcu123上的那个快

网友:
http://www.cygnal.org/ubb/Forum4/HTML/000954.html
--------------

网友:
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153560-1-1.html

这里有山寨版的介绍!

网友:
单独用C8051FF320最小电路试过,不行,根本没反应。设备管理器什么也没有,难道非要用官方完全硬件版不成???

网友:
收下了,有空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单独用c8051ff320最小电路试过,不行,根本没反应。设备管理器什么也没有,难道非要用官方完全硬件版不成???

同问?是不是非要搭个官方的电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像不用,我省略了pwm调压等都可以呀 ,只把芯片焊接好,供电正常下载进去就能识别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楼主,这个识别的序列号是ec30000b719,能改过来吗?

HEX 转为 BIN就可以用UE之类的软件改了。

网友:
暂时用不着,先做个记号

网友:
买了新华龙的EC6,160多元,这个可以制作看看

网友:
我用mcu123提供的固件可以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识别,并可以显示ID序列号。
怎么烧写这个固件电脑一点反应也没有了?硬件应该没问题啊?是什么原因了?板子是c8051ff320最小电路。

网友(2012-09-16):
山寨的偶尔会掉固件,需要重刷,新华龙的还是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识别的序列号是EC30000B719,能改过来吗?

可用新华龙的”U-EC5中文下载程序“烧写固件,装入Buffer以后根据右侧ASCII显示栏查找到序列号,直接修改然后烧写即可修改成自己想要的序列号。

网友(2012-10-31):
楼主厉害!这都能找到。

网友(2013-01-03):
楼主太强大了,不得不顶,谢谢了。

网友(2014-01-23):
实测是 EC3 的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