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OBAO上卖的逻辑分析仪的转接板的原理。

楼主(2011-09-04):
是不是只要一片相应总线的借口芯片就行了?

比如:我要测试485的 那就在转接板上放个MAX485 设定为输入,再接到逻辑分析仪的UART上?

要是逻辑分析仪上没有UART 那是不是就要 先从MAX485进去 再到MAX232 再接到逻辑分析仪的端口上呢?

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知道你说的转接板对应的逻辑分析仪的型号,但是既然需要这样的转接板,说明相应的逻辑分析仪的输入电路能力比较弱,可能只能接入3.3V的电平信号,那么当需要测量高电平信号的时候,就需要阻容元件构成分压电路把待测信号转换成逻辑分析仪可以承受的输入信号。

你所描述的转接板应该是我描述的一个简易电平转换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dui  转接板就是电平的转换,因为普通的逻辑分析不可能同时拥有那么多的逻辑电平,比如我手上有一个普通的逻辑分析仪,如果要分析485总线的话 不知道要怎么做一个转接板才合适?

网友:
回复 楼主:

探头的地线与被测485信号共地,485被测信号经过电阻分压与探头的信号线相连,分压电阻阻值最好大于100K,因为信号频率比较低,不需要电容也可以。

网友(2011-11-07):
如果458用的非常多,建议买个带458的分析仪。用接口芯片转换,测出来问题的概率很低,如果485通信出了问题,你UART根本测出来的都是错误的东西,怎么分析啊?直接不要选通信协议向用示波器一样自己读时序分析就可以了,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内置协议逻辑分析仪,搞起他的功能就你就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