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轮毂电机做两轮车,驱动芯片MC33035可以在模拟电压输入端直接加PWM信号吗?

楼主(2011-09-05):
一直想做一台平衡车玩玩,比较纠结的是电机的选择,由于对机械不是很懂,最近下决心用轮毂式电机,方便安装。就在网上买了十片MC33035无刷电机驱动芯片,可是调速端输入的是1.4-4.1V的模拟电压,我做了个板子能够正常驱动电动车电机,但是原来做的两轮车模型输出的是PWM信号,驱动的是有刷电机,所以想问一下用过此芯片的大侠们能否直接将PWM信号输入到MC33035调速端?
实在不行我就加个与门到MOS管的控制端。

楼主:
这几天忙,等有试验结果告知大家。

网友:
PWM 用低通滤波器以后就是电压信号了。  输出电压基本等于PWM占空比乘以最高输出电压。。

网友:
我已试验过,脉冲信号会被采样电容积分成电压信号,脉冲宽度也能调速,但没有严格的线型关系

做无刷伺服、惯性控制等精确控制建议不要这样搞,还是老实点用DAC输出个线型电压信号吧

楼主:
受教了,我也是怕不出线性关系,先试验用滤波器,实在不行就DA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