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能帮我把一个cadence 16。5的PCB(brd)文件转成protel 99se的或是 DXP的PCB文

楼主(2011-09-05):
朋友帮我画了个小板子,用的是cadence 的orcad ,可我用的是protel 99se ,所以想把那个文件转过来。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该怎么转?或是帮我转一下。多谢了。

我搜了一下,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285920&bbs_page_no=1&search_mode=2&search_text=brd&bbs_id=9999 有个转的办法, 我试了一下,发现好像能生产CAM文件,就是最后不能export bcb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

网友:
装 AD9.4的朋友帮助导入下看是否可以导入
(之前导入过allego16之前的版本,不知这个16版本的AD9是否还可以直接导入?)

网友:
allegro16.2的版本文档

网友:
刚花 一个小时下载了 Altium Summer 09 Service Pack 4 Build 9.4.0.20159  安装,从我这里的操作来看
是不能支持较新版本的 SPB162 allegro 文档了,以前 SPB157的版本是直接可以导入的。

看来你只能用其它曲线方式导入 AD 了,即使导入了,一般也是不太建议直接试用这样的转换文件

你可以把转换的文档作为参考文档,如果你决定在这个行业做了,建议你在业余时间再学习 cadence 软件 直接编辑这类文档

这样你的路会更宽

网友:
朋友帮我画了个小板子,用的是cadence 的orcad

纠正:

朋友帮我画了个小板子,用的是cadence 的allegro

网友:
应该是我没安装 spb162 版本的cadence 软件的原因

eda365论坛的icm指出“同一台机器安装AD s09(AD10)与Allegro 16.x,直接运行Import Wizard内的Allegro接口即可
AD会自动呼叫Allegro的Extract命令来将Brd文件格式转换为ALG格式,再转入AD内”

我这里不可能安装 SPB162 这个版本的(因安装这个版本后 157版本的就不能用了,除非用暴力法才行)

有安装这个版本的可帮助转换下

提醒一点,使用时注意文件不要放在中文路径下执行,注意中文系统的桌面就是中文路径

网友:
可以转成GERBER格式再转成PROTEL99SE,(线路可以用PROTEL2.8版本导入,不过钻孔转不了,深圳立佳有自编的钻孔数据转换PROTEL的软件,若需要可以发给我帮你转钻孔),若比较复杂线路需转换可以找深圳立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的好多方法,教程我都试过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成功,不知道哪个步骤还没做对。还在摸索,我目前再试的方法大体方法是:在ad里新建CAM文件,导入gerber文件,再导入钻孔文件。可能还是有地方没做对吧,最后还是出不了PCB。我的那个图比较简单,主要想要那个图的精确外形和定位孔、邮票孔的精确位置,因为要重新设计、做板,如果尺寸不对,装不上原机。能请教你如何转的吗 ?

网友:
用altiumdesigner09就能导入allegro或orcad文件,然后再保存为低版本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要去下个高版本的软件,谢谢了

网友:
我装了ad09,不过不会倒!估计不能直接倒入brd文件,还是得allegro转换成某个格式后,才能在ad9导入!这个就成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了!

网友:
可以转的,上次我转了一个,忘记了怎么转的了,有例子,网上搜一下,必须要在装好allegro的电脑上面,还有把ad9的两个文件拷贝过去,用批处理一下,出来的文件就可以用ad打开了

楼主:
正在装ADS9,有结果告诉大家

楼主:
哈哈,搞定了,简单的很呀。直接新建一个PCB文件,用Import wizard 直接选择要转换的文件,一路“Next”,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搞定了,简单的很呀。直接新建一个pcb文件,用import wizard 直接选择要转换的文件,一路“next”,就ok了。

很高兴看到你自己解决了。虽然现在暂时不做硬件设计了,看来有些软件还是要装的,否则连图都看不了...
看这忙乎(高速网络下载方便),没有安装AD9(花一个小时左右下载),没有安装SPB163(再花不到一个小时的下载)。

然后在VMware虚拟PC中安装了AD9.4.0.20159,cadence SPB163_hotfix036(不用license就可)。这下虚拟PC中终于有软件可使唤了,祝贺自己下。当前也验证了一点,就是只要安装了SPB163(不能使也可),AD9也可借用SPB163内的文档顺利完成转换...

可惜楼主看不到我的帖子【1楼】【2楼】【3楼】【4楼】【5楼】【14楼】,否则以你的情况早就自己解决问题了...

guo69:你应该和你的朋友学会使用cadence了,你朋友的文档(尽管是简单拼版)很规范!!!

附件为转换的文档,关注的可看下

网友:
此次AD9集成包的安装同时也证明了网友说的,集成包安装后 库文档安装不完整(最不应该的是怎么连精华的Library\Pcb...这个都不安装!)。虽然这些库文档可以到官网去单独下载,可对于首次安装AD9的来说,还以为AD9库不完整呢...

看来这个集成安装包是保留价值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搞定了,简单的很呀。直接新建一个pcb文件,用import wizard 直接选择要转换的文件,一路“next”,就ok了。

所以要与时俱进,保持技术人员的先进性。

楼主:
是呀,是要与时俱进的。可以省不少事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呀,是要与时俱进的。可以省不少事 。

哈哈,难道楼主不是在【8楼】zcllom 的提醒下才俱进的、省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呀,没错.多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我没安装 spb162 版本的cadence 软件的原因
eda365论坛的icm指出“同一台机器安装ad s09(ad10)与allegro 16.x,直接运行import wizard内的allegro接口即可
ad会自动呼叫allegro的extract命令来将brd文件格式转换为alg格式,再转入ad内”
我这里不可能安装 spb162 这个版本的(因安装这个版本后 157版本的就不能用了,除非用暴力法才行)
有安装这个版本的可帮助转换下
提醒一点,使用时注意文件不要放在中文路径下执行,注意中文系统的桌面就是中文路径

终于能看到当时的回复内容(审核时间真长)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朋友帮我画了个小板子,用的是cadence 的orcad
纠正:
朋友帮我画了个小板子,用的是cadence 的allegro

不好意思,没学过cadence ,但软件显示的是Orcad ,所以就这么说了。

网友:
在orcad 没有被 cadence 收购之前:

    orcad拥有:capture(原理图),Layout Plus(PCB布线),Pspice(仿真)等

    cadence拥有:concept HDL(原理图),Allegro(PCB布线),SigNoise信噪分析工具 等

在orcad 被 cadence 收购后:

    orcad 被看作是低端应用(好像从163版本起,Layout Plus 被低配Allegro代替...),高端应用可以参考下面的摘录内容。

################################################################################################################

摘录:

参考文章:Allegro与OrCAD产品的沿革与融合

内容:
     Cadence 公司旗下主要有IC和PCB两个产品链,这里只说PCB产品,
     PCB产品分成PO系列和PS系列,PO就是Orcad系列,PS则是高端系列

     有的人称高端为 Allegro系列,其实并不准确,Cadence公司在收购Orcad之前,
     它的原理图工具叫Concept HDL,PCB工具就是Allegro,即是PCB Editor,
     此外还有信号完整性工具SI。

     另一方面,Orcad旗下有三个工具,
     原理图工具Caputre CIS,原理图仿真工具Pspice AD和PSpice AA,以及PCB布局布线工具Layout(PLUs)。

     ***************************************************************************************************

原理图:
PO(Orcad)的原理图是Capture CIS,
PS里面的原理图有两个,一个就是Cadence以前的concept HDL,
另外一个就是Capture CIS了,不过在PS里面,名称改为Design Entry CIS;

PCB:
PO(Orcad)的PCB布局布线器以前是Layout(Plus),现在已经停止支持
新增加的是PCB Edior,核心就是Allegro
PS系列里面的当然也是也是了

仿真:
PO(Orcad)的原理图仿真工具是PSpice AD和Pspice AA,
PS系列也是,不过在PS系列里,Pspice AD和PspiceAA整合成一个产品包,
并改名为AMS simulator.

进一步说,PS系列里面的产品分成三个等级,L,XL和GXL,
就像衣服的大小号一样,号越大,功能越强,当然价格肯定也越贵了,呵呵
L也好,XL也好,Gxl也好,原理图工具Capture CIS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而Pspice 功能不分等级也都是一样的。

Orcad系列和PS的L级产品,除了有2点差别外,其余完全一样。
1、PS L级的License可以运行Capture CIS或者Concept HDL,两者选其一,
    显然PO(Orcad)系列是不包含Concept HDL的。这个区别可以忽略
2、PS L级可以结合高端物理规则约束器和SI L使用,当然前提要购买SI L
    而Cadence已经将SI整合到PO(Orcad)系列中,只是功能比起PS系列的SI要少些

网友: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原理图用  capture(Capture CIS、Design Entry CIS) 或 concept HDL

PCB 用    Layout Plus 或 PCB Editor(即allegro)

就不会混淆概念了

网友:
Cadence软件产品介绍(未收购orcad前)

Cadence公司是一家eda软件公司。成立于1988年。
其主要产品线从上层的系统级设计到逻辑综合到低层的布局布线,
还包括封装、电路版pcb设计等等多个方向。下面主要介绍其产品线的范围。

1、板级电路设计系统。
包括原理图输入、生成、模拟数字/混合电路仿真,fpga设计,pcb编辑和自动布局布线mc
m电路设计、高速pcb版图的设计仿真等等。包括:
A、Concept HDL原理图设计输入工具,有for NT和for Unix的产品。
B、Check Plus HDL原理图设计规则检查工具。(NT & Unix)
C、SPECTRA Quest Engineer PCB版图布局规划工具(NT & Unix)
D、Allegro Expert专家级PCB版图编辑工具 (NT & Unix)
E、SPECTRA Expert AutoRouter 专家级pcb自动布线工具
F、SigNoise信噪分析工具
G、EMControl 电磁兼容性检查工具
H、Synplify FPGA / CPLD综合工具
I、HDL Analyst HDL分析器
J、Advanced Package Designer先进的MCM封装设计工具

2、Alta系统级无线设计

3、逻糭设计与验证(LDV)设计流程

4、时序驱动的深亚微米设计

5、全定制ic设计工具

网友:
这个帖子有点是 cadence 的概念普及帖了...

网友(2018-01-11):
mark, allegro各模块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