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 为什么反馈过来 有好多FF,秒时针走的是正确的

楼主(2011-09-05):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6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7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8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9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10 FF 00 FF 00 FF 00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1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2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3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4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6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7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8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9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1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12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13 FF 00 FF 00 FF 00

/**************************************
--- STC MCU Limited -------------------
--- 宏晶科技        设计 2010-6-2 -----
--- Mobile: 13922805190 ---------------
--- Fax: 0755-82944243 ----------------
--- Tel: 0755-82948412 ----------------
--- Web: www.STCMCU.com ---------------
--- 演示STC 12TMCU控制DS1302 ----------
--- 工作频率: 12MHz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或在文章中引用该程序
请在其中注明使用了宏晶科技的资料及程序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sbit SCLK = P2^5;                   //DS1302时钟口P1.0
sbit IO = P1^0;                     //DS1302数据口P1.1
sbit RST = P2^7;                    //DS1302片选口P1.2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9600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8 bit data ,no parity bit
      TMOD = 0x20;                        //T1 as 8-bit auto reload
      TH1 = TL1 = -(FOSC/12/32/BAUD);    //Set Uart baudrate
      TR1 = 1;                            //T1 start running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 (!TI);                       //Wait for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TI = 0;                            //Clear TI flag
      SBUF = dat;                        //Send current data
}

unsigned char  convert(unsigned char Value)
{
    Value=(Value/16)*10+(Value%16); //把8421BCD码转为十进制
   return Value;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BYTE code init[]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BYTE data now[7];

void DS1302_Initial();
void DS1302_SetTime(BYTE *p);
void DS1302_GetTime(BYTE *p);

void main()
{
BYTE i;
    DS1302_Initial();               //初始化DS1302
    DS1302_SetTime(init);           //设置初始时间
        InitUart();

while (1)
{
    DS1302_GetTime(now);            //读取当前时间
//        SendData(convert(now[0]));
        for(i=0;i<7;i++)
        {
        SendData(now);
        }
        Delay(70);
//        printf("\n");
}
}

/**************************************
从DS1302读1字节数据
**************************************/
BYTE DS1302_Read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SCLK = 0;                   //时钟线拉低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dat >>= 1;                  //数据右移一位
        if (IO) dat |= 0x80;        //读取数据
        SCLK = 1;                   //时钟线拉高
        _nop_();                    //?óê±μè′y
        _nop_();
    }

    return dat;
}

/**************************************
向DS1302写1字节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Byte(BYTE dat)
{
    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SCLK = 0;                   //时钟线拉低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dat >>= 1;                  //移出数据
        IO = CY;                    //送出到端口
        SCLK = 1;                   //时钟线拉高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
}

/**************************************
读DS1302某地址的的数据
**************************************/
BYTE DS1302_ReadData(BYTE addr)
{
    BYTE dat;

    RST = 0;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SCLK = 0;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RST = 1;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DS1302_WriteByte(addr);         //写地址
    dat = DS1302_ReadByte();        //读数据
    SCLK = 1;
    RST = 0;

    return dat;
}

/**************************************
往DS1302的某个地址写入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Data(BYTE addr, BYTE dat)
{
    RST = 0;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SCLK = 0;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RST = 1;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DS1302_WriteByte(addr);         //写地址
    DS1302_WriteByte(dat);          //写数据
    SCLK = 1;
    RST = 0;
}

/**************************************
写入初始时间
**************************************/
void DS1302_SetTime(BYTE *p)
{
    BYTE addr = 0x80;
    BYTE n = 7;

    DS1302_WriteData(0x8e, 0x00);   //允许写操作
    while (n--)
    {
        DS1302_WriteData(addr, *p++);
        addr += 2;
    }
    DS1302_WriteData(0x8e, 0x80);   //写保护
}

/**************************************
读取当前时间
**************************************/
void DS1302_GetTime(BYTE *p)
{
    BYTE addr = 0x81;
    BYTE n = 7;

    while (n--)
    {
        *p++ = DS1302_ReadData(addr);
        addr += 2;
    }
}

/**************************************
初始化DS1302
**************************************/
void DS1302_Initial()
{
    RST = 0;
    SCLK = 0;
    DS1302_WriteData(0x8e, 0x00);   //允许写操作
    DS1302_WriteData(0x80, 0x00);   //时钟启动
    DS1302_WriteData(0x90, 0xa6);   //一个二极管+4K电阻充电
    DS1302_WriteData(0x8e, 0x80);   //写保护
}

楼主:
有谁碰到过啊

网友:
相同的问题 正在找原因。。。。。

网友:
加几个4.7k的电阻看看

网友:
我也正在做,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换了板子加了上拉,现在能显示了,但是问题还是有

网友:
时序不对吧?NOP多放几个。

网友:
强上拉就好,24M都不用nop

网友:
BYTE DS1302_Read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SCLK = 0;                   //时钟线拉低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dat >>= 1;                  //数据右移一位
        if (IO) dat |= 0x80;        //读取数据
        SCLK = 1;                   //时钟线拉高
        _nop_();                    //?óê±μè′y
        _nop_();
    }

    return dat;
}

DS1302是上升沿读数据的。应该改为

BYTE DS1302_Read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数据右移一位
        SCLK = 1;                   //时钟线拉高
        _nop_();                    //?óê±μè′y
        if (IO)
           dat |= 0x80;        //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时钟线拉低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

    return dat;
}

网友:
回复 网友A:

DS1302是下降沿读数据的,只听说一些国产芯片是上升沿读

网友:
我用的是HM1302

楼主:
相同的程序我在proteus仿真是正确显示的,应该是强上拉的问题,我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ds1302是下降沿读数据的,只听说一些国产芯片是上升沿读
7楼搞错了,
8楼正解,应该下降沿, 等待, 读数,发送上升沿(上升沿后很快1302就释放总线了,很快有多快Tccz=70ns,不能发送上升沿再读数,上升沿是告诉1302释放总线的) 1302是一个怪胎,它的数据只保持半个时钟周期,通常的SPI都会把数据保持到下一个下降沿.

从来没用过上拉, 没出过问题. 芯片是否国产的? 你上示波器吧,基本操作的时序是对的.

没明白秒时针正确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好意思。搞错了。读应该是下降沿。最后一个读时钟是无效的。
秒的最高位为1时。时间是不变的。必须把它写为0.
我的HM1302上电后就不走。
日期也为都为0,初始化时间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