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拼板过程---PCB打样就要开工了,请各位讨论,没问题之后就可以开工了

楼主(2011-09-05):
经过几天学习,对cam350有了个基本的了解,现将拼板过程记录如下,不对的地方,恳请各位指证。

~~~~~~~~~~~~~~~~~~~~~~~~~~~~~~~~~~~~~~~~~~~~~~~~~~~~~~~~~~~~~~~~~~~~~~~~~~~~~~~~~~~~~~~~~~~~~~~~~~
准备好拼板的gerber文件,top,bottom,top silk screen,bottom silk screen,top solder mask,bottom solder mask,钻孔层,机械层共8层。
暂定不接受top和bottom的paste mask.

首先,file->import->auto import->[选择gerber文件夹]->next->finish.

接下来:file->save as[保存为.cam文件]

同上,把所有要拼的板子都转为.cam格式。

接下来打开一个.cam文件。再导入接下来的.cam文件。
file->merge->[打开要合并的.cam文件]

之后,回到cam editor,导出gerber文件和机械层来【用来分割板子】。
file->export->gerber data

新的gerber会附在光标上,选择合适的点放置。放置完成后显示为一个图框。
接下来要打散它。
edit->change->explode->all->[选择图框]->OK.

将其打散。

按照上面的方法导入全部的要拼板文件【.cam格式】,排列好相对位置和之间的距离【因为要用2mm铣刀分割,间距最少为2mm】。最后完成之后,把相同层合并到一层上面。[除了要移动的层全部关闭]
edit->move->【在工具栏选择move to layer,选择要移动到的层】->ok.[自己拼板就到这一步就ok了]

之后进入panel editor设定所拼大板尺寸,及其它细节。

选择tools->panel editor,进入panel editor

点击工具栏setup进入拼板尺寸设定框

设定总体大小【因为我们要拼成50X50的大板,填入500x500mm】

分割50x50的大板时要求边上有四个定位孔,这四个定位孔按照 我们的要求为3.175mm直径,距边上3 mm。这四个孔我们要通过symbol editor来编辑。

选择tools->symbol editor进入symbol editor界面,为新的symbol增加层tables->layers->add结果如下图:

接下来放置钻孔,add->drill->[点击工具栏的drill spec]->弹出如下对话框【drill specification】->在tool size栏填入钻孔大小125mil->ok->在原点放置钻孔

然后在mask层放置flash,首先把除solder mask的层全部关闭,接下来新建aperture尺寸比drill大30mill即可,
tables->aperture->[选择一个未定义的aperture]->shape:round/diameter:150mil->enter->OK.

add->flash->[将当前层置为mask top]->在原点放置flash.同样在mask bot放置flash.

最后来放置symbol的border。
add->border->[在图形周围依次点击各点]->右击退出。

到此symbol制作完毕。接下来保存起来。
file->save symbol->填入名称,类型选择为pinning hole->ok.

再保存到库里file->save lib.

~~~~~~~~~~~~~~~~~~~~~~~~~~~完成symbol创建。
回到panel editor中,tools->panel editor.

再次点击setup,为板子增加定位孔。
在pinning hole 选项卡下点击add->在弹出来的窗口中选择刚才新建的pinning hole->OK

接下来确定pinning hole的位置,它们都离边有3mm,选择单位为mm,坐标为absolute,x:3,y:3.

按照上面的做法,依次放置另外的3个孔并确定其位置。

接下来单击工具栏的creat,弹出提示框->ok->为symbol 设定层

依次指定各层:

完成之后

ok之后弹出窗口:

根据需要 ,我们不用copy,只要一份,在number of x/y copies填入1,如图:

点creat完成创建。

之后导出gerber文件生产和我们用来分割电路板的机械层gerber,返回cam editor->file->export->gerber data->选择要导出的gerber。

网友:
我们是否可以直接提供完整的CAM文件。

网友:
对齐, 移动都怎么操作呢?

网友:
edit-->> MOVE
至于对齐,要看是对齐什么了。cam350里面的对齐比较麻烦。
大家出gerber时请尽量将各层对齐后再出gerber,否则用350拼板的人会很郁闷的。

网友:
我用pads 导出 gerber很难对齐。  一般就是丢给制版厂。  他们也从来没说什么就做好了。

不知道阿莫这里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经过几天学习,对cam350有了个基本的了解,现将拼板过程记录如下,不对的地方,恳请各位指证。
~~~~~~~~~~~~~~~~~~~~~~~~~~~~~~~~~~~~~~~~~~~~~~~~~~~~~~~~~~~~~~~~~~~~~~~~~~~~~~~~~~~~~~~~~~~~~~~~~~
准备好拼板的gerber文件,top,bottom,top silk screen,bottom silk screen,top solder mask,bottom solder mask,钻孔层,机械层共8层。
暂定不接受top和bottom的paste mask.
首先,file->import->auto import->[选择gerber文件夹]->next->finish.

(原文件名:导......

paste 层是出钢网用的,和PCB打样没有关系

虽说现在还没有画两层板,但是有画几块的冲动,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pads 导出 gerber很难对齐。  一般就是丢给制版厂。  他们也从来没说什么就做好了。

不知道阿莫这里是什么情况?

那是因为板厂帮你将各层对齐了。
避免这个问题,不要在出gerber时选择center,用offset,每层的offset都改为一样。用PADS出gerber而不对齐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原因。

另外,在PADS中可以使用无模命令@camdocs自动生成gerber文件设置,再手动添加钻孔层,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各层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cam350打开protel的cam文件提示出错,为了统一性,只接受gerber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cam350打开protel的cam文件提示出错,为了统一性,只接受gerber
收到,好的。另外CAM350是否有版本区别,不同的版本能否相互打开,我目前用的是9.0的。没有更多的版本测试,不清楚情况。

楼主:
cam350版本不同无所谓吧,gerber格式通用呀

楼主:
主要是想让熟悉的朋友,帮忙看看有没有错误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解,谢谢!!

网友:
你目前处理的方式是,先将软件生产的gerber文件在CAM350里面合并成XX.cam,然后拼板。我的意思是,软件生成的gerber文件多而乱。我这边也同样的方式给合并成xx.cam。合并后的文件。在不同的cam350里面会不会有不能识别的情况产生。谢谢

楼主:
这个不太清楚,也没用不同版本试过。
你的意思是这样我就不用一个个再另存为.cam文件了,也不用理会各种不同软件的gerber了是吧?
可是我还是要打散它们的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太清楚,也没用不同版本试过。
你的意思是这样我就不用一个个再另存为.cam文件了,也不用理会各种不同软件的gerber了是吧?
可是我还是要打散它们的呀。

“你的意思是这样我就不用一个个再另存为.cam文件了”  是的,这样能给你减轻不少的工作量,另外你需要打散他们,这点我不是很明白,既然你都将散的文件合并为一个整的了,为什么还要分离单层文件出来呢。

网友:
【2楼】 eyecan82  移动都怎么操作呢?
【3楼】mdwct
CAM350里面对齐各个层很方便啊,估计是大家用的少,不熟练而已。

1.Edit->Layers->Align;
2.快捷栏上,选择 Object Snap(千万不要选 Grid Snap);
3.基点层上,左键点击基点(焊盘、Via等),右键单击一次确认;
4.待移动层上,左键点击对应点,右键单击二次确认;
5.OK! 你会发现待移动层已经移动,且与基点层对应整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打散了的话,就只能导入两个电路板的gerber,只能导入一个,explode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2楼】 eyecan82  移动都怎么操作呢?
【3楼】mdwct
CAM350里面对齐各个层很方便啊,估计是大家用的少,不熟练而已。

1.Edit->Layers->Align;
2.快捷栏上,选择 Object Snap(千万不要选 Grid Snap);
3.基点层上,左键点击基点(焊盘、Via等),右键单击一次确认;
4.待移动层上,左键点击对应点,右键单击二次确认;
5.OK! 你会发现待移动层已经移动,且与基点层对应整齐
————————————————————————————————————
对,很方便的

楼主:
fishplj2000 你好,你熟悉的话,帮忙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不当的地方。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打散了的话,就只能导入两个电路板的gerber,只能导入一个,explode一个

明白。好的。这样的话想帮你省点工作量看来是帮不上忙了哦。呵呵呵。。。等你好消息,前面几款板客户急要,先其他地方做了,后面的就等你这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2楼】 eyecan82  移动都怎么操作呢?
【3楼】mdwct
cam350里面对齐各个层很方便啊,估计是大家用的少,不熟练而已。

1.edit->layers->align;
2.快捷栏上,选择 object snap(千万不要选 grid snap);
3.基点层上,左键点击基点(焊盘、via等),右键单击一次确认;
4.待移动层上,左键点击对应点,右键单击二次确认;
5.ok! 你会发现待移动层已经移动,且与基点层对应整齐

这个方法是不错的,如果是丝印层或者层上没有VIA,焊盘之类的让cam350抓取,就无法自动进行层对齐。像前段时间我帮一个朋友拼板时,就遇到类似的问题。幸好每层都有板框,可以根据板框来对齐。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看来mdwct很专业啊。在拼板厂做过?

后记:刚才我打了电话给mdwct,mdwct很热心的说可以帮我们解答拼板中的一些问题。非常感谢!

原来也是为省钱,自己拼在一起,再发给板厂,拼过一些板子。工作原因,与板厂沟通比较多,每个substrate都必须与板厂,封装厂三方沟通的。
我们共同学习进步!哈哈

网友:
我提一个,使用cam35遇到的问题,也是很容易出错的地方
cam350 拼板后,export gerber时,不要同时将钻孔export,否则生成的文件可能会有问题的,感觉这个像软件的BUG;

正常做法是分成两(三)步export:

1、export gerber data -->> gerber (如top,bottom等等)
2、export drill data (drill)
3、mill data (mill,如果有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正要请教一下,你帮忙看看过程都对吗

网友:
下次打板用!TKS。

网友:
自己拼板和交给你们拼板有啥区别?

网友:
好复杂,不过还是要一步步的学习

网友:
TO【29楼】
估计是自己拼板可以选择割开还是不割开,就是8块钱的问题。

顺便请教大家一个CAM350拼板问题,在我以前发的一个帖子里,麻烦大家过去看看,具体操作我还没解决: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4199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yr_hongfeng&bbs_id=1009

网友:
to 【26楼】 zpl123456789 盼盼

不必太客气哈。
cam 350拼板过程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to【29楼】
估计是自己拼板可以选择割开还是不割开,就是8块钱的问题。

估计自己割开很难处理好吧?哦,有雕刻机的除外。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说,多数人都没必要自己拼板了。

网友:
提醒下楼主,如果接收的gerber为mentor expedition enterprise2007版本的必须使用cam350 10.0以上版本才能正确的导入gerber文件,不然的话同一层的铜皮会被识别成多个层面或者是图形不完整,甚至是产生尖角(这个是mentor走的臭棋,没办法)

网友:
Gerber格式还得要求详细一些,比如光圈、单位等

网友:
如果有几个PCB要制作,是自己拼版后提交还是直接把几个PCB的GERBER分开一起提交就可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我要注意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G:
to【29楼】
估计是自己拼板可以选择割开还是不割开,就是8块钱的问题。

估计自己割开很难处理好吧?哦,有雕刻机的除外。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说,多数人都没必要自己拼板了。
-------------------------------------------------------------------
“估计是自己拼板可以选择割开还是不割开,就是8块钱的问题。”--------如果有的网友要自己割开,可以省下8块钱。这时就要自己把板子给拼好了。

网友:
没软件呢,上传个。

网友:
原来拼版这么多步骤啊

网友:
下次打板用!同时顶楼上,同求软件cam350

网友:
回复 网友J:
没软件呢,上传个。

是啊,确定有哪个版本了么?

最好统一版本,以免出错!!!

网友:
请教各位:之前,我将两个CAM文件合并过,合并后的钻孔资料,有点问题——Tables / NC Tool Tables..里所显示的数值不对,有时候,连那个钻孔值也不对。这问题,一直没找到答案。很是郁闷。。

网友:
支持 zpl123456789 盼盼。  留个脚印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你的方法对齐了,可是丝印层还是没对齐,怎么办?有什么方法能把丝印也对齐吗?

请指教,谢谢!

网友:
希望"zpl123456789 盼盼 "改个头像, 我总觉得别扭, 用这个虽说是你的自由,但我总觉得让别人看山东人就这模样.

网友:
回复 网友K:

.................................管的太多了吧?

网友:
感觉相当的麻烦哪......没用过.....

网友:
楼主说的可是将不同的pcb拼到1个板里??
如果是单个板拼得话应该不用这么麻烦吧,用自动拼板功能应该很方便。
我遇到1个问题:拼版后导出gerber文件会报如下的错误:
WARNING: Raster polygons are output to a vector plotter.
         Voids in any polygon are output as dark polygon.
然后将导出的gerber再导入之后就发现top和bottom的走线已经不见了,已经和铺铜融成一块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1-11-09):
回复 楼主:
……
按照上面的方法导入全部的要拼板文件【.cam格式】,排列好相对位置和之间的距离【因为要用2mm铣刀分割,间距最少为2mm】。最后完成之后,把相同层合并到一层上面。[除了要移动的层全部关闭]
edit->move->【在工具栏选择move to layer,选择要移动到的层】->ok.[自己拼板就到这一步就ok了]
……

新手,这里卡了好一会才弄明白,~

原来,在【move to layer】前还要先【SelectAll】,(第一次用CAM350,感觉选择和移动视角真不方便—_-!! )
或者,file->merge->[打开要合并的.cam文件],,导入的时候直接把层选好再【OK】,后面就不用【move to layer】了。

网友:
哎~~感觉麻烦啊,可能是因为自己用CAM350不习惯~~

觉得还是直接在protel里面拼好板,再导出为gerber,嗯,这样方便多了~

网友(2012-02-14):
cam350拼版步骤好复杂,不过还是要好好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2012-05-24):
感觉好复杂,能搞个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2012-12-11):
拼板这个事很费时间的,其实没必要花这个精力去弄,万一搞错一点,得不偿失。如果你大把时间可以弄一下。

时间就是金钱,你懂的。

网友(2015-01-11):
Mark下,以后有用

网友:
Mark下,前些天拼了一回,没有成功,这个可以参考哦。

网友(2018-10-25):
业余的话用allegro拼板比这个省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