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LCDQC12864液晶屏在PROTEUS仿真中又现成的可以用的吗?

楼主(2011-09-05):
LCDQC12864液晶屏在PROTEUS仿真中又现成的可以用的吗?有的话型号是哪个,没有的话该怎么解决,请各位高手指教。   新手入门。谢啦!

楼主:
高手现身啊,阿弥陀佛

网友:
液晶屏的型号太多, 任何高手也不能全了解, PROTEUS仿真主要以驱动芯片区分,如:ST7920、ST7565、KS0108等,所以要先查一下驱动芯片的型号。

网友:
LZ的情况都没有说清楚。

并口的?串口的?控制芯片?

大家没有多少时间去找你的LCD的信息的,都那么忙。

网友:
液晶都差不多,好像很多可以共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ST7920的,PROTEUS里好像没有,谢谢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ST7920的,我安装的是PROTEUS7,没有这个液晶,谢谢您!

网友:
这里有个ST7920的模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15444&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chenweiqun&bbs_id=9999

但有缺陷, 把回复都看了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