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实现方案探讨

楼主(2011-09-05):
各位大哥,我想做个电子齿轮模块,就是旋转编码器输入Fin*A/B=Fout,不知道用单片机能否实现?还是单片机加什么别的芯片?有没有简单实用的方案?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一个。求高手赐教。

网友(2013-01-26):
同求。想做个电子齿轮程序,根据编码器输入和公式,输出对应比例的脉冲数,原理是不是利用定时器测输入的周期或频率实时计算出输出脉冲数

网友:
分频输出

网友:
比例可通过屏幕随意改变,比如123:157,分频没法实现,有的质数也没法化简。如果输入47个脉冲对应输出55个脉冲是不是得算输入的脉冲时间来估算出输出脉冲的多少

网友:
都成熟的不能在成熟了,一般fpga.到fpga板块悬赏1-3W元立马有人给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