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8的外部低速32768的晶振和内部的1M晶振可以通过程序切换吗??

楼主(2011-09-05):
如题!!!(都是作为单片机的主时钟源的)通过看资料,好像是不能切换的。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那两个是不同用途的吧?

干嘛要切换呢?

楼主:
作为单片的主时钟源。待机时用外部的低频晶振,当启动某个功能时,需要的时钟频率比较高,这时选择内部的1M或8M晶振。即大多数工作在外部的低频晶振下。处于第功耗的考虑,外部的低频晶振是比较省电的。

网友:
考虑xmega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1219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marco.ma&bbs_id=9999

网友:
MEGA好像没见过程序中切换时钟的,傻孩子好久没来了。
32768一般当RTC用的,既然是待机直接睡眠不行吗。更省电。还多个RTC。

楼主:
mega88可以外挂32768晶振主时钟,掉电模式只有几个ua。

网友(2013-05-15):
貌似不能啊。看错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mega88可以外挂32768晶振主时钟,掉电模式只有几个ua。

想请教下6楼,外挂32768晶振的熔丝位怎么设置,我尝试了一个,直接不能进入编程模式了。

网友:

What does the datasheet say?

网友:
晶振速度可以通过程序切换 CLKPR – Clock Prescale Regis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下6楼,外挂32768晶振的熔丝位怎么设置,我尝试了一个,直接不能进入编程模式了。 ...

你看一下PDF文档吧,这个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