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转232转换模块疑问!

楼主(2011-09-05):
CAN转232转换模块透明传输模式下,如果232给模块发送的字节数据不足8个,那模块是什么时候将这几个字节数据通过CAN总线发送出去的?是利用超时吗?

网友:
这些都是协议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透明转换” 的含义是转换器仅仅是将一种格式的总线数据原样转换成另一种总线的数
据格式, 而不附加数据和对数据做修改。 这样既实现了数据格式的交换又没有改变数据内容,
对于两端的总线来说转换器如同透明的一样。
这种方式下不会增加用户通讯负担,而能够实时的将数据原样转换,能承担较大流量的
数据的传输。

他说能“实时的将数据原样转换”,但CAN总线是以帧为单位向外发送数据的,每一帧最大8字节,透明转换应该不会接收一个232的字节,就发送一帧CAN数据吧!那样也效率太低了。所以我给他发的数据不足8字节,他就会降这几个数据组成一帧发送出去,但它是怎么认为我的数据发送结束的呢?

网友:
can一帧里不仅要有数据域,还要有仲裁,控制域,如果232只送来数据域的内容,那么can的id如何填写?除非单片机设置好使用固定的id.
所以建议在232通讯中采用一定的协议,采用帧传输,里面包含目的id,数据长度,利用帧间隔来识别完整帧传输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