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效率如何能提高?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2011-09-05):
我正在做带传感器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在测试仪上测试的电机运行效率老是没有别人高,请问电机的效率如何能提高哦?程序上应该如何处理?请有经验的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位】 riptell
我正在做带传感器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在测试仪上测试的电机运行效率老是没有别人高,请问电机的效率如何能提高哦?程序上应该如何处理?请有经验的大虾指点一下!!
---------------------------------------------------
请问楼主使用什么仪器、如何进行测量的?你前面说的是你做“电机控制”,后面的对比是跟“别人的电机”进行比较?

楼主:
哦,对不起,我说的可能有点含糊,我是用测功机测试加载曲线的,是我做的控制器和别人的控制器样机控制同一台无刷直流电机做的比较!分别测试加载曲线发现最高效率点总是没有样机高,样机的最好效率点在84%,而我的控制器只有77%,差别有点大哦!!是带hall传感器的那种无刷直流电机!哪位大侠能够指点一下在程序上如何能够调整一下提高效率?!!!

网友:
把它們的pwm訊號和hall sensor訊號量出來看..看和你的有什麼差別...
還有要先確認你控制器的效率夠好...不然也許在訊號上你已經做的夠好了..
可是被控制器效率卡住...讓你誤以為你調的不夠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ll和pwm信号我都测过了,感觉没有多大区别,我想需要大侠指点的是效率跟什么因素有关?需要在程序上如何调整?

网友:
相位超前的问题,你测一下别人控制板的相位超前角,看一下电流和电压的波形

楼主:
你是说电机在换向时有可能提前了一定的角度?哦,这倒是有可能!!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
看看硬件部分是不是不同,比如你是用的功率管内阻比较大等等。另外就是软件上先把算法去掉,开环看看稳定在一个固定的速度时,效率多少,再将对比的控制器也调整到这个速度,然后对比一下,排除算法方面的问题。

网友:
pwm功率放大时,上升的斜率也是要关注的点之一,在安全的情况下,越陡峭,开关损失越小。还有就是死区时间,设置不好的话会有部分交叠导通的时间,产生无谓的发热

楼主:
控制器硬件部分应该是完全相同的,采用的mosfet也是同一个品牌,我现在感觉主要原因在换向时机的问题,目前市场上的采用hall传感器的电机,在换向时完全靠hall的变化来换向的,但实际上电机在运行时最佳的换向点是转子磁场和定子磁场正交的位置,在转子磁场和定子磁场重合的位置也就是所谓的死点,这个位置是无法产生力矩的,应该尽量避免在这个位置附近换向,这样才能提高电机效率!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合理??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那你首先要确定对方的驱动方式是普通的120°驱动还是180°驱动,因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比较的时候应该在同一种驱动方式比较。你方才说的正好是两种驱动方式之间的区别。

楼主:
都是120度的方式得.但是我想120度方式应该也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
应该把换向的时间调整一下

网友:
楼主问题有解决吗?分享一下,我也是做BLDC驱动的,现在搞无传感器控制,遇到一大堆问题

楼主:
现在的效率能够提高一点。但还是不理想!楼上的可以留一下联系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120°的话  30°进角最佳,我关心楼主用的什么启动方法,我觉得难点在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有好的启动方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感的启动确实有点难度,有传感器的无刷电机启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不知道楼上的指的是什么启动方法?难道说的是180度正弦波驱动?

网友:
如果是无传感器方波驱动,反电动势检测方式,启动过程首先是锁定转子->步进加速到能检测到过零点->切换到PID控制,在这个切换过程容易出问题,我做的项目要求转速25000RPM,现在只能做到17000RPM,哎,不知道有哪位做过这方面的啊?交流一下。。

网友(2011-10-12):
回复 楼主:
现在的效率能够提高一点。但还是不理想!楼上的可以留一下联系方法。

楼主你怎么解决的?怎么提高的?换相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