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下,finsh调试,多次函数调用,程序会死掉

楼主(2011-09-05):
在debug和非debug模式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开来要应用到产品中,还是要调试稳定了再说。

网友:
用过N个小rtos,后来发现ucos才能稳定的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过n个小rtos,后来发现ucos才能稳定的跑

和pic32平台有关系,stm32应用rtt还是很稳定的吧,看以前讨论的主题多与stm32有关。

现在通过反汇编elf文件,跟踪调试信息发现,程序有可能跳到 _general_exception_handler了,但有时pc显示的是0xbfc023a4。

网友:
那个PIC32串口两次中断问题是因为什么呢?网口,aozima也说存在这个问题?难道PIC32总是会在后面多出一次中断?

感觉有些不应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pic32串口两次中断问题是因为什么呢?网口,aozima也说存在这个问题?难道pic32总是会在后面多出一次中断?
感觉有些不应该

对于pic32的uart 进入中断后要先处理数据,再快出中断时再清除中断标志位,否则就会产生两次中断。
按照这个推理,网口应该也要这样操作才行。

网友:
就是说需要在中断中把数据都读取完,然后清中断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口的接收中断能够直接关闭吗?等接收完毕后再打开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需要在中断中把数据都读取完,然后清中断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口的接收中断能够直接关闭吗?等接收完毕后再打开中断?

应该是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
PIC32的串口收/发有8级的FIFO,进入中断后要第一时间清中断标志位或关其它中断。不然会发生中断套嵌或中断重复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U1RXInterrupt(void)
{
IFS0bits.U1RXIF = 0;      // reset UART receive flag
//关其它中断

用户程序

//开其它以关闭的中断

}

(错别字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pic32的串口收/发有8级的fifo,进入中断后要第一时间清中断标志位或关其它中断。不然会发生中断套嵌或中断重复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u1rxinterrupt(void)
{
ifs0bits.u1rxif = 0;      // reset uart receive flag
//关其它中断
用户程序
//开其它以关闭的中断
}
(错别字修改)

而且照你这种做法发送和error都处理同一个 用户程序 ?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修改了一下驱动,在读数据前,判断一下RXDA(严格来讲只是读取了一下状态寄存器),
发现就不会再重复进中断了.
好像并不需要关闭中断,这里先这样测试着,后面好好研究一下.
// UART 1 interrupt handler
// it is set at priority level 2
void __ISR(_UART1_VECTOR, ipl2) IntUART1Handler(void)
{
    struct rt_uart_pic32 *uart_device = &uart1_device;

    // Is this an RX interrupt?
    if(INTGetFlag(INT_SOURCE_UART_RX(uart_device->uart)))
    {
        while( U1STAbits.URXDA )
        {
            /* Receive Data Available */
            uart_device->rx_buffer[uart_device->save_index] = UARTGetDataByte(uart_device->uart);//UARTGetDataByte(UART1);
            uart_device->save_index ++;
            if (uart_device->save_index >= RT_UART_RX_BUFFER_SIZE)
            {
                uart_device->save_index = 0;
            }
        }

        /* invoke callback */
        if(uart_device->parent.rx_indicate != RT_NULL)
        {
            rt_size_t length;
            if (uart_device->read_index > uart_device->save_index)
            {
                length = RT_UART_RX_BUFFER_SIZE - uart_device->read_index + uart_device->save_index;
            }
            else
            {
                length = uart_device->save_index - uart_device->read_index;
            }

            if( length )
            {
                uart_device->parent.rx_indicate(&uart_device->parent, length);
            }
        }

        // Clear the RX interrupt Flag
        INTClearFlag(INT_SOURCE_UART_RX(uart_device->uart));
    } // Is this an RX interrupt?

    // We don't care about TX interrupt
    if ( INTGetFlag(INT_SOURCE_UART_TX(uart_device->uart)) )
    {
        INTClearFlag(INT_SOURCE_UART_TX(uart_device->uart));
    }
}

回复 楼主:
在debug和非debug模式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开来要应用到产品中,还是要调试稳定了再说。
原因查明为:
rt_thread_switch_interrput_flag 切换完成后忘记清0了.
造成第二次中断中切换时,并不会保存 rt_interrupt_from_thread

此处可能需要探讨:
是否要判断 rt_thread_switch_interrput_flag 不为0才执行切换,
CoreSW0Handler会在rt_hw_context_switch_interrupt中被触发,
rt_hw_context_switch_interrupt中同时会把rt_thread_switch_interrput_flag置1.
主要防止 CoreSW0Handler 被误触发.不过想应该没有这可能.

修改方法:
CoreSW0Handler:
    .. SAVE_ALL ..
    la      k0, rt_thread_switch_interrput_flag
    sw      zero, 0(k0)                     /* clear flag */
    .. switch to the new thread ..
    .. RESTORE_ALL_AND_RET ..

代码已提交,欢迎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哇,你查问题的速度蛮快的啊!
谢谢了!
明天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