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路由器上网的问题

楼主(2011-09-05):
网线通过路由器接了一台电脑,现在又接一台在路由器上,第二台上不了网,要怎样设置

网友:
消灭零回复,请百度.

楼主:
路由器没说明书了,百度的方法试了没连上,
第一台电脑是别人连的,是自动获得IP地址的,

网友:
路由器打开DHCP没有?有没有设置MAC限制

网友:
看是怎么连法,用WAN还是LAN口。注意两个路由器不能再同一网段,比如一个是192.168.1.1 另一就不能再192.168.1.1的网段。要改一下

网友:
都用自动IP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两台电脑接到一个路由上。这样新增的那台电脑跟第一台就要在同一网段,但IP地址末尾需不同,如192.168.1.1与192.168.1.2就可以,其它DNS、掩码什么的都改成跟第一台一样的。我前几天用的电信宽带刚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