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到底能使用几个信号量?

楼主(2011-09-05):
我同时使用三个信号量 使四个任务轮流打印 结果OS_EVENT *Fun_Semp2没办法create一直是0 请各位看看有什么问题。。
OS_EVENT *Fun_Semp;
OS_EVENT *Fun_Semp1;
OS_EVENT *Fun_Semp2;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OS_FlagInit();

        SysTick_Configuration();
        OSInit();
        Fun_Semp=OSSemCreate(0);
        Fun_Semp1=OSSemCreate(0);
        Fun_Semp2=OSSemCreate(0);////////////////////////////////////这里一直没办法初始化,上边两个信号量没问题
        //Sem_F=OSFlagCreate(0,&err);
        //Sem_F1=OSFlagCreate(0,&err);
        OSTaskCreate( TaskStart,        //task pointer
                                        (void *)0,        //parameter
                                        (OS_STK *)&TASK_START_STK[START_STK_SIZE-1],        //task stack top pointer
                                        START_TASK_Prio );        //task priority

        OSStart();
        return 0;
}
//开始任务
void TaskStart(void * pdata)
{
        pdata = pdata;
        OS_ENTER_CRITICAL();
        OSTaskCreate(TaskLed, (void * )0, (OS_STK *)&TASK_LED_STK[LED_STK_SIZE-1], LED_TASK_Prio);
        OSTaskCreate(TaskLed1, (void * )0, (OS_STK *)&TASK_LED1_STK[LED1_STK_SIZE-1], LED1_TASK_Prio);
        OSTaskCreate(TaskPrint1, (void * )0, (OS_STK *)&TASKPrint1[START_STK_SIZE-1], LED1_TASK_Prio+1);
        OSTaskCreate(TaskPrint2, (void * )0, (OS_STK *)&TASKPrint2[START_STK_SIZE-1], LED1_TASK_Prio+2);

        OSTaskSuspend(START_TASK_Prio);        //suspend but not delete
        OS_EXIT_CRITICAL();
}

void TaskLed(void *pdata)
{
        while(1)
        {
                OSSemPend(Fun_Semp,0,&err);
                //OSFlagPend(Sem_F,(OS_FLAGS)3,OS_FLAG_WAIT_SET_ALL,0,&err);
                LED0=!LED0;
                printf("hello taskledAAAAAAAA\n");
                //OSTimeDlyHMSM(0,0,1,0);
        }
}
//任务2
//控制DS1的亮灭.
void TaskLed1(void *pdata)
{
    int a=0;
        while(1)
        {
                OSSemPend(Fun_Semp1,0,&err);
            a++;
                LED1=!LED1;
                printf("hello taskled1BBBBBBBB %d \n",a);

                if(a>=5)
                {
                OSSemPost(Fun_Semp);

                a=0;
                }
                OSTimeDlyHMSM(0,0,0,500);
        }
}

void TaskPrint1(void *pdata)
{
    int a=0;
        while(1)
        {
                a++;
                OSSemPend(Fun_Semp2,0,&err);
                //OSFlagPend(Sem_F1,(OS_FLAGS)3,OS_FLAG_WAIT_SET_ALL,0,&err);
                //OSFlagPost(Sem_F,(OS_FLAGS)1,OS_FLAG_SET,&err);
            printf("hello print1taskCCCCCCCC\n");

                if(a>=5)
                {
                OSSemPost(Fun_Semp1);

                a=0;
                }

                OSTimeDlyHMSM(0,0,500,0);

                //OSFlagPost(Sem_F,(OS_FLAGS)3,OS_FLAG_SET,&err);

        }
}

void TaskPrint2(void *pdata)
{
    int a=0;
        while(1)
        {
                a++;
                LED1=!LED1;
                printf("hello taskPrint2DDDDDDDD %d \n",a);

                if(a>=20)
                {
                OSSemPost(Fun_Semp2);
                a=0;
                }
                OSTimeDlyHMSM(0,0,0,500);

        }
}

网友:
信号量的多少可以使用,是看你是如何配置的,
#define OS_MAX_EVENTS            10u   /* Max. number of event control blocks in your application      */

看你定义的多少,注意不公SEM要用其它的一些事件也要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量的多少可以使用,是看你是如何配置的,
#define os_max_events            10u   /* max. number of event control blocks in your application      */
看你定义的多少,注意不公sem要用其它的一些事件也要使用!

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没限制吧  看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