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流检测电路(采用差分运算检测)

楼主(2011-09-05):
HI,大家好!新手发贴,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之前在论坛里看到了几年前的篇关于电流检测的帖子,最后看完了那贴子后,好像都没有把问题给解决了。。想想几年前我在干什么,我想我那时还是一个小混混。。。。
    对于差分运算放大器(减法器)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我就不献丑了,只作简单的介绍!如下图(multiism画图)!

减法器 (原文件名:减法器.jpg)
简单的减法器原理电路懂的后,再说说电流测试电路,采用运放的方式作电流检测可以分为:“高端电流检测”和“低端电流检测”。如下图:

高低端电流检测电路 (原文件名:高低端电流检测电路.jpg)
   好了,现在都知道差分运算放大器与高低端电流检测电路,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这二种电路有很大的相同点。就是在运放的二输入端都有信号输入,这二信号有比较的作用。下面,是实现开关电源项目常常会使用到的电流检测电路:

   好了,终于我也搞明白了电流检测与差分运放的关系,当然在使用运放作电流检测时,运放输入Vsense电压必须少于运放工作电压2V。在2V的范围外运放都可以工作正常,当Vwork-Vsense<2V时,运放将会工作失常,俺试过一次这样的情况,然后运放就不能再回到正常工作状态。好像坏了!
   运放输出的电压(电流)大小直接跟运放Rsense二端流过的电流成正比关系,因为这一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即运放的Isense电流来
控制电源的输出电流大小,当然是通过光耦反馈等方式后进行PWM调节,使电源工作在正常的状态下!

   终于写好了这一贴子,由于是刚进电子行业不久,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与支持。这不知道这一贴说得有多对或有多错,我只是把我个人的想法和接触开源电源的知识说出来而已,希望和大家交流分享!如果有错的地方,希望哥们指出和纠正。小弟先在此谢过大家!

楼主:
自已先顶自己一把。。。。哈哈。。。

楼主:
实际测量值和仿真值有点不同,但差值很小很小,可能是实际元件和理想元件的差别造成的!但不阻碍原理的实现。。。。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33974

网友(2012-03-04):
这个得Mark,等我做程控开关电源的时候就用得着啦~

网友A:
不错,补充一下“高端电流检测”和“低端电流检测”的优缺点:

高端电流检测
优点:
-可以检测区分负载是否短路
-无地电平干扰
缺点:
-共模电压高,使用非专用分立器件设计较复杂、成本高、面积大

低端电流检测
优点:
-共模电压低,可以使用低成本的普通运算放大器
缺点:
-检流电阻引入地电平干扰,电流越大地电位干扰越明显,有时甚至会影响负载

网友B(2012-05-12):
反馈个问题。。
实际搭出来这个电路,貌似输出电压一直在10v左右(电源电压12V),不论负载怎么变化,输出变化不大。
一共做了两个,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个问题。。
实际搭出来这个电路,貌似输出电压一直在10v左右(电源电压12V),不论负载怎么变化,输出 ...

IC电压和输入电压要有2V以上的差值!! 若IC电压和输入电压的差值在2V范围内,就会出现你测试这种情况,在我做这个电路检测时,我也检测了这种情况!!

网友:
看来我还得好好研究运放才行,前段时间折腾的电流高边检测/恒流,尽然用到了负压。。。汗颜呐
attach://17265.jpg

网友:
嗯.很不错.说的很好.

网友(2012-08-26):
可能用的到

网友C:
high side电流检测我是尽量不用差分电路的,差分电路对元件匹配程度要求太高了,

例如以下这个电路模拟high side测量,开关电源输出36V,

OP供电是正负15V,因此需要将输入电压36V变成1/3以便适合运放共模范围,因此差分电阻选择100K和50K,
如果电流采样电阻Rsc上压降0.5V,根据电路参数得到运放输出是0.25V。(这是理想状态下)

如果电阻失配程度0.5%,例如R4电阻是50*(1-0.005),同样Rsc上电压0.5V,你根据参数可以算出运放输出电压为0.18875V
误差(0.18875-0.25)/0.25=24.5%

如果电阻失配程度0.1%,同样可以算出运放输出电压为0.23775V,误差4.9%

你觉得这样的测量误差还有用吗?

网友D(2012-10-08):
您好,我是新手,请问Vsense和Vwork指哪里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是新手,请问Vsense和Vwork指哪里的电压

Vsense是指 被检测电路的电压。即那个输入电流源电路的电压。
Vwork是指  运放工作电压。
Vsense电压必须要至少少于运放工作电压2V,运放电路才能正常工作,否则会损坏运放!

网友(2013-08-07):
学习了,对电设很有用。

网友:
不错,怪不得运放输入前有加正反4148保护的

网友:
高端检测要注意共模电压了,
推荐INA210 211之类的专用片子

网友(2013-09-16):
用轨到轨的运放不行么?

网友(2014-09-06):
楼主辛苦了,十分感谢您的分享,我一定好好学学

网友:
mark,学习了,一看到运放就头痛,但还是涨了不少姿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补充一下“高端电流检测”和“低端电流检测”的优缺点:

高端电流检测

总结得很全面。
有没有比较廉价的高端电流检测方法呢?
我曾经用运放做过低端电流检测,有时候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现在看可能就是低电平干扰了。

网友E(2014-11-03):
引用 网友C:
high side电流检测我是尽量不用差分电路的,差分电路对元件匹配程度要求太高了,

例如以下这个电路模拟hig ...

这个,你自己真算过了?50K电阻0.5%的误差会使运放输出误差达24.5%?
输出0.18875V是怎么算出来的?按照Vout=Ui*R4/R1,输出应该是0.24785V!
即使R4电阻误差为1%,输出也会有0.2475V

网友:
估计用不上,还是顶一下

网友C:
Vo=Vi * (R4/R1)前提是4个电阻要匹配!!!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自己真算过了?50K电阻0.5%的误差会使运放输出误差达24.5%?
输出0.18875V是怎么算出来的?按照V ...

正常时R4=50K,那么
(36.5-12)/100K = (12-Vo)/50K
即Vo=0.25V
但现在R4=49.75K,那么
(36.5-12)/100 = (12-Vo)/49.75
算得Vo=0.18875V
误差有多大?

网友:
不错的参考电路,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o=Vi * (R4/R1)前提是4个电阻要匹配!!!

这坛里有很多关于高端电流差分检测的帖子,很多都是功率电源和运放电源共地,就如你给的图。
为什么要共地?你给的图运放正输入端已经是固定偏置,这已经不是差分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坛里有很多关于高端电流差分检测的帖子,很多都是功率电源和运放电源共地,就如你给的图。
为什么要共 ...

我的电路那个36V只是一个示意,并不是固定,其实这个36V就是差分电路的共模电压
这个电路只是说明一个注意现象,在高共模电压的差分电路里面,对差分电路的电阻精度要求非常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路那个36V只是一个示意,并不是固定,其实这个36V就是差分电路的共模电压
这个电路只是说明一个注 ...

共地以后只是反向放大器。
如果不共地,
要精确计算这个差分放大输出与输入的关系,由于个人水平有限还推导不出简约的表达式。
现用orcad仿真结果如下图:

以下是R4=49k时仿真结果

以下是R4=50K时的仿真结果

从结果看,即使电阻误差达到2%,输出值Vo相差也在10mv以内,符合差分放大近似表达式Vo=Vi*R4/R1的计算结果。

网友:
高端电流检测,共地仿真

R4=49k,取样电阻上的电压为0.48V,输出竟然达0.335V

R4=50k,取样电阻上的电压为0.48V,输出为0.24V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共地以后只是反向放大器。
如果不共地,
要精确计算这个差分放大输出与输入的关系,由于个人水平有限还推 ...

你这电路中V13不算共模电压,运放的供电和V13完全隔离的,

这个电路Vo的推导很简单,
运放高输入阻抗,不吸收电流,所以B点就是R2 R3分压值12V
因为运放虚短,所以反相输入端也是12V,所以
(36.5-12)/ R1 = (12 - Vo) /R4
将R1 R4套进去就可以算出Vo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路中V13不算共模电压,运放的供电和V13完全隔离的,

我是说不共地的情况下,输出和输入的关系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是说不共地的情况下,输出和输入的关系式。

完全隔离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并且导致输出端电压随机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考"看一个TI老工程师如何驯服精密放大器+129页+超清彩图书签版"其中一篇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隔离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并且导致输出端电压随机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考"看一个TI老工程师如何驯服精 ...

我的仿真都白做了,TI工程师说的情况在我们讨论的这个电路不存在,正负输入端都有偏置电流通路。
而且如果电流是36V电源提供的话,你标示的36.5V的电位应该为35.5V。

网友(2015-07-18):
引用 楼主:
自已先顶自己一把。。。。哈哈。。。

得好好看看,用358做的

网友:
mairk TI的IN138或者supertex的HV7802

网友(2017-07-08):
有用的文章,电流检测

网友(2018-06-06):
楼主基础好啊,支持!

网友:
下一主题
电流检测方式汇总分析比较

网友(2019-11-14):
电流检测  MARK

网友(2020-10-08):
电流检测,学习了

网友(2020-12-26):
引用 网友A:
不错,补充一下“高端电流检测”和“低端电流检测”的优缺点:

高端电流检测

你好 请教一下,低端电流检测 检流电阻引入地电平干扰,电流越大地电位干扰越明显,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小这个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