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9325液晶模块8位-16位数据设定的诀窍!

楼主(2011-09-05):
这个模块带SD卡座,3,3稳压器和245电路,可以直接用5V单片机驱动,而且引脚和12864兼容,直接插12864插座就行,可是买来只提供8位数据,但是另外8位有引出,未焊插针。老板提供的资料说要改变排线后0欧电阻的位置,而且很复杂等等,明显卖关子,管他已经买了东西就是我的,看背面排线后面是有个0欧电阻,但是和RST脚串接到245里面去了,要改只有断开,肯定不行,继续找蛛丝马迹,发现有两个搭锡焊点,板子上表明T1 T2如下图红圈内所示,来的是T1搭锡,和3V通,T2断开,试他一烙铁,就在这种状态,引出另外8根数据线接到单片机作为低8位,改程序,不行,白屏。把T1焊开,把T2搭锡,开机,成了!原来诀窍就在此处。

网友A(2012-07-29):
我有一个和你差不多的屏,也带SD卡触屏,触屏控制器是xpt2046.51单片机可以使用,但是用msp430 3.3v的不行,一直白屏,是不是要接上拉?
这个屏有两种模式。8,16为,改变程序局可以选择哪种模式。求解为什么一直白屏,能不能贴上你的程序

网友:
上程序吧

网友(2013-01-19):
MARK。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和你差不多的屏,也带SD卡触屏,触屏控制器是xpt2046.51单片机可以使用,但是用msp430 3.3v的不行 ...

嗯,咱两儿的一样,正在调,纯白屏.....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2013-03-23):
你好,能说明原理吗??
8位模式下是不是一定要有个74HC 574  或74LS10什么的才能转成8位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