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xt里面的数据格式是一个N*2的数组怎么转换成N*3的数组排布

楼主(2011-09-05):
类似一个txt文档
成绩      年龄
  65        18
  80        20
  76        21
  。。。。。。
  。。。。。。
通过一个vc小软件转成另一个格式如下的txt文档,类似如下,多加几个选项,选项下面数据默认填0,
成绩     加的选项     年龄
  65        0           18
  80        0           19
  76        0           20
。。。。。。。
各位大虾支点招,能告诉我软件实现思路,或者类似源代码吗

网友:
UE 列模式 插入 存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UE是个代码编辑器。。
UltraEdit

网友:
txt 记事本另存为 csv , excel 打开后编辑。

网友:
我还以为要用单片机做呢。。。。     就按LS上说的简单,记得分隔类型选择等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