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的TQFP封装是不是闲的,怎么这么多VCC和GND

楼主(2011-09-05):
算一算这类的引脚足有11个(包括晶振参考等引脚)。44-11可用的引脚是33个,而DIP40的可用引脚也是33个(40-7).

网友:
设计芯片的人绝对不是傻子。  vcc 很多引脚用万用表测试是道统的, 为了让电压比较稳定才有多个vcc  gnd

可能我的表示很有问题。

但是请把 电流 看成  水流,   你就能明白了。  别 老是理想化 电路。

网友:
楼主有空看下凌阳的SPCE061A,84条腿可用的I/O好像是32个.

网友:
引脚越细,电源引脚就越多,明白道理了么?
小引脚,上面流过的电流是有限的,所以需要更多的VCC和GND。

网友:
也和内部的功能块有关,为更好的退耦,有必要使用多个供电引脚。

网友:
如果小电流,板子难布,只用一对电源引脚。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网友:
ls:  可以这样用,  但是稳定性大大折扣,

不出问题还好, 出了问题搞死你。

比如:无缘无故  reset,等

网友:
咋不说DIP封装引脚多粗呢。你再看看CPU,VCC GND多的吓人。

网友:
楼主说说为什么多层Pcb那么多电源层?

楼主:
我一直认为是为了凑引脚用,不然就得多出来PE,就像STC的单片机多出来的引脚定义为P4。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了解IC设计就不会这么问了,要考虑稳定性、版图结构等综合因素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一下,学习了

网友:
凌阳的引脚的确不太合乎比例,巨多的VCC和GND

网友(2013-08-03):
靠,被你们吓着了。刚补上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