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LTERA不用NIOS才是高手。

楼主(2011-09-05):
用NIOS的估计都是对自己的verilog或VHDL没有信心。

网友:
使用集成电路包括FPGA的 估计都是对自己的电子或者能力没有信心

====
后面的保持队形

网友:
下结论时用词“估计”的都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网友:
LZ verilog写多了有运行效率强迫症了?

我以前用FPGA的时候有过这种症状,觉得什么都用软件很SB,很没运行效率。
后来觉得什么都用硬件写更SB,没设计效率。

我觉得通过软核把一部分对执行效能不敏感但逻辑复杂的模块放到应用层,硬件层处理单调但对效能要求高的部分,用HAL层抽象出接口供应用层调用,就可以在运行效率和设计效率之间获得一个很好平衡点。

不过对于喜好SM的LZ,推荐纯硬件代码搞定一切,比如写个window8什么的。

网友:
楼上的必须顶

网友:
最近用Q2和MATLAB写FIR,真是虐心........直接生成的代码,多少门都不够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用q2和matlab写fir,真是虐心........直接生成的代码,多少门都不够用。

试用一下DSP Builder吧。

网友:
有点太片面了,不过多评论

网友:
对自己的大脑要有信心,啥都别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 verilog写多了有运行效率强迫症了?
我以前用fpga的时候有过这种症状,觉得什么都用软件很sb,很没运行效率。
后来觉得什么都用硬件写更sb,没设计效率。
我觉得通过软核把一部分对执行效能不敏感但逻辑复杂的模块放到应用层,硬件层处理单调但对效能要求高的部分,用hal层抽象出接口供应用层调用,就可以在运行效率和设计效率之间获得一个很好平衡点。
不过对于喜好sm的lz,推荐纯硬件代码搞定一切,比如写个window8什么的。

O(∩_∩)O~
赞同!^_^

网友:
软核太耗资源了,只有有钱人和学生才能用得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软核太耗资源了,只有有钱人和学生才能用得起

赞同,随便找颗便宜的ARM芯片,功能比nios强大很多

网友:
用FPGa设计东西可以具有无以伦比的灵活性,这点最让人喜欢了

网友:
我用了fpga,觉得这才叫真正的多任务系统,哈哈

网友(2011-11-03):
为什么nios2在实际应用中这么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