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电路可以用星型或树型结构吗?

楼主(2011-09-05):
新手请教:485电路可以用星型或树型结构吗?如果用了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反射太大导致信号不能正确传输。

网友:
如果距离很短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远距离传输就不行了。我试验过50米距离的树状网络,波特率在9600没有问题。

网友:
数量少距离近可以,最好不要那么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惑,我还想再问下,总线型在一千米的情况下可以带多少负载,我的负载是AVR单片机做的系统,用来进行各种控制,只在首尾加了120欧的匹配电阻,谢谢!

楼主:
补充:使用的是SP485RE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