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出现错误提示,这样的毛病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06):
其实不会画图,第一次用网络表,然后就一个个零件规规矩矩的加序号、添封装,画完了。执行ERC检查(视频上好像说先做ERC,再生成网络表?),出现这个提示:

Error Report For : Documents\正式文件.Sch    6-Sep-2011   03:21:20

#1 Error  Output Pins And Power Pins On Net +5
   Output Pins              : 正式文件.Sch(U1-3 @400,710)
   Power Pins               : 正式文件.Sch(U2-8 @225,405) 正式文件.Sch(U3-14 @895,770) 正式文件.Sch(U4-16 @675,410)

#2 Warning  IO Pins And Power Pins On Net GND
   IO Pins                  : 正式文件.Sch(U4-2 @715,215) 正式文件.Sch(U4-11 @875,410) 正式文件.Sch(U4-14 @755,410)
   Power Pins               : 正式文件.Sch(U1-2 @340,660) 正式文件.Sch(U2-4 @345,225) 正式文件.Sch(U3-7 @1135,590) 正式文件.Sch(U4-8 @955,215)

#3 Warning  IO Pins And Power Pins On Net VSS -15V
   IO Pins                  : 正式文件.Sch(U4-5 @835,215)
   Power Pins               : 正式文件.Sch(U4-7 @915,215)

End Report

图来了,其实就是个4052的局部,双4切换器的局部:

这个4052的sch库是自己做的,2脚和5脚设置的属性是IO。是库有问题么?检查这条线连到地线上了?(本来就是要接地的)

网友:
如果电路没问题的话,把2 5脚的属性改回去就行了.

网友:
#1 Error  Output Pins And Power Pins On Net +5
   Output Pins              : 正式文件.Sch(U1-3 @400,710)
   Power Pins               : 正式文件.Sch(U2-8 @225,405) 正式文件.Sch(U3-14 @895,770) 正式文件.Sch(U4-16 @675,410)

------------------------没有用过网络表------------------------

单纯的从英文来猜:

      将输出脚(U1的3脚)连在了与电源Net +5连接的U2的8脚上 ??  1楼说的,将属性改了就行,将U1 和 U2 Component的对应引脚 改成Passive应该就可以了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知道猜的是否正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楼主:
的确这就是连接到一个回复【2楼】QQ373466062 萤火虫
……
------------------------没有用过网络表------------------------

是花生上次对我的直接拉线做热转印表示很受精。

这不是网站能打样了么,赶快改掉这些习惯,不会就继续学,不断问。

网友:
导师画图从来不用网格表,深受其害。不过画得确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