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重庆上百户居民家中电器突然爆炸 原因不明(图)

楼主(2011-09-06):
连接: http://news.sohu.com/20110905/n318344619.shtml

本报讯(记者 付迪西 实习生 乌日勒) 昨天下午3点多,两名工人在沙坪坝渝碚路维修电箱时,91号、93号两栋楼的沿街门面和上百户居民家里的电器突然爆炸,部分还冒了烟。居民们受到惊吓纷纷跑出了楼。国家电网重庆电力客户服务热线表示,造成爆炸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真是吓人
  家中电视突然爆炸冒烟
  昨天下午,记者赶到渝碚路91号、93号时,在楼下的院坝里聚集了很多居民,他们都拿着扇子在楼下焦急地等待来电。对于下午家里发生的事,大家都心有余悸。“好吓人,我正在家看电视,砰的一声,电视机突然就爆了。”家住渝碚路91号4楼的刘先生表示,下午3点左右,他与妻子正在家中看电视,突然电视砰的一声巨响就黑了,还冒出了烟。与此同时,家里的电冰箱、空调、电脑都冒了烟。他拉掉电闸就与妻子跑下了楼,到了楼下他们发现,发生这样情况的不止他们一家。
  石女士是渝碚路91号一家旅馆的老板娘,已有8个月的身孕了,下午旅店里的10多台电视机和10多台空调都突然爆炸了,她很害怕,就逃了出来。
  不少居民对家里损失了电器都很气愤。据该楼居委会负责人曾福香介绍,渝碚路91号、93号一共100多户居民,在楼下还有20多个门面。目前她已经向电力部门反映此事,希望他们尽快来电和处理损坏的电器。
  有人怀疑
  工人维修电箱引发事故
  昨天,渝碚路93号2楼的网吧老板林先生非常着急,因为他店里100多台电脑都爆炸了,损失非常大。“幸好我先让网吧里100多位顾客走了,才没伤到人。”林先生介绍,昨天下午他网吧的电压一直很低,一半的电脑都自动关机,他就打电话询问电力公司是怎么回事。不一会儿,就来了两名工人,在网吧背后的一个电箱里工作。不到10分钟,突然网吧里所有的电脑主机、显示屏、房顶的电灯等全部爆炸了。他和4名工作人员急忙跑出了网吧。
  林先生分析,可能是工人在维修时,瞬间电压输入过高造成这起事故。
  供电部门
  爆炸原因正在调查中
  下午4点过,记者看到,在发生事故的91号楼马路对面一个变压器下聚集了10多名电力工人,他们已经开始抢修工作。一名工人表示,他是接到公司安排才过来查看情况的,对于爆炸原因还不清楚,但他估计晚上就可以来电,对于损害的电器公司会派专人进行处理。
  由于是周末,沙坪坝供电局的座机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拨打了95598国家电网重庆电力客户服务热线,一名接线员表示,他们已接到居民投诉并派人去处理了,对于事故原因还没有查清。她提醒居民,家中如损坏了电器,需要等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工作日内前去查看,暂时不要自行修理。重庆商报

网友:
这种事情不用调查,也不会有結果的,除非里面有当官的。

网友:
当官的才不会为几样家电来抛头露脸呢,在许愿池里,许个愿,一切都回来了,而且还是新的。

网友:
九几的时候经历过,不过好像那时候大家没有找电力部门索赔这概念,我家收音机冒烟,灯极亮

网友:
电压 不稳

网友:
零线断了。220V变380V了。

网友:
有人在试验并网发电?
外星人给UFO充电?
有人在强奸直流母线?
亦或是零时工在打雷闪电?

网友:
很正常,220V变380V了呗,有啥原因不明的,这种事多了去了。

网友:
没唱红歌

网友:
220V变380V了,真可怕。

网友:
两根相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接错线到三百八伏了吧

网友:
在电工论坛,这个事件不算事件。

网友:
修的时候接错线了        以前都发生过很多

网友:
该爆炸的爆炸, 该冒烟的冒烟, 记者文章很真实,

网友:
以为变形金刚要开始行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种典型故障是:380v搭到220v线路造成
以前遇到过这种

试问380与220有何本质区别?

网友:
没区别,都能电死人

网友:
怎么家里的开关都没有过压保护的呀.

网友:
估计是零线断了,三相不平衡。

网友:
看来有必要给家里的总线搞个过压断电装置。

网友:
很可能是零线断了,看来设计出一种判断零线断了的仪器很有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家里的开关都没有过压保护的呀.
有过压保护的也许有点作用. 自己加个压敏电阻到断路器后面即可.别期望过高,最重要的是心理安慰:-)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估计压敏爆了断路器未必断路,不可靠的。

网友:
电器是自杀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估计是零线断了,三相不平衡。

回复 网友E:
很可能是零线断了,看来设计出一种判断零线断了的仪器很有必要。

引用图片

零线断了又能怎么样?
明显是把另一相接零线上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判别零线断掉比判别过压要麻烦些,考虑的因素要多些,不如判别过压来得经济和简单。

网友:
零线断了

网友:
遇到过,原因是偷电线的。

网友:
估计又是临时工,无证没牌的

网友:
明显缺相了 不过电力部门会推脱责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明显缺相了 不过电力部门会推脱责任的

以前重庆发生过多起,都是供电部门赔偿

网友:
这事一问就是“不清楚”,“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

网友:
低成本实现过压自动跳闸,基于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C:
估计压敏爆了断路器未必断路,不可靠的。
说的对,只是要找好的才行,例如下面这款vishay的也许行(没有试过)

网友:
零线断了,不平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个可行,简单经济易改造,相对更可靠的是拆开,在测试开关上并个压敏。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低成本实现过压自动跳闸,基于漏电保护开关。

能够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
号外号外  重庆上百户居民家中电器因不满社会现状  集体自杀  惨不忍睹

网友:
俺小时候就碰到过这事。。。不过呢,当然是赔偿了,不赔偿也不行啊。

网友:
不是断零,是其中一根相线与零线短路或接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错,缺相好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J:
无论什么原因,绝对不是人为的错,是百年一遇的错

这种事常发生。都是供电局赔的。

网友:
1楼是明白人。。。。。。。。。。。。。。。。。。。。。。。。。。。。。

网友:
回复 网友K:
接错线到三百八伏了吧

220 380木有本质区别的吧

网友:
以前读书的时候,家里遇到过,烧了一大片电器,两根都变成火线了,后来还不是这样,自己倒霉,谁给你赔

网友:
巨牛的电工 + 380V = 居民家中电器突然爆炸。事故原因很清楚。
电业局必须赔偿。不赔绝对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L:
巨牛的电工 + 380v = 居民家中电器突然爆炸。事故原因很清楚。
电业局必须赔偿。不赔绝对不行!

可以预见的是:这种事情总会在电力部门的拖延下不了了之,耗不起的群众陆续自费修好各自的家电。。。

总之不会皆大欢喜。

网友:
回复 网友F:

俺持反对意见。。。。除非受害者都是胆小怕事,连自己的权益都不敢维护的人。况且不是几家、几十家的事。。

网友:
380V 妥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M:
回复 网友F:
俺持反对意见。。。。除非受害者都是胆小怕事,连自己的权益都不敢维护的人。况且不是几家、几十家的事。。

那么要做好被河*蟹的准备了!看Z*f心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M:
回复 网友F:
俺持反对意见。。。。除非受害者都是胆小怕事,连自己的权益都不敢维护的人。况且不是几家、几十家的事。。
那么要做好被河*蟹的准备了!看z*f心情吧!

这种事又不是一次两次            需要和,谐?每次都是供电部门赔了钱的。

网友:
缺相造成的?
所有电器的地线和零线接一起了?
不知道供电局出线的变压器有没有接地。

网友:
电器都没过压保护?

网友:
说不赔的,是你们不了解吧。以前可能会这么蛮横,但是现在不会了,供电局还是很注意形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O:
说不赔的,是你们不了解吧。以前可能会这么蛮横,但是现在不会了,供电局还是很注意形象的。

去年亲历,可能这边的电力比较横+人民软弱吧,总之挺荒唐:

1.举证:电力部门让群众自己举证被烧毁,过去有拿着本来就坏的电器索赔的先例。。。
2.赔偿:群众和供电部门没有达成一致:赔偿维修费?折价赔偿电器?定额赔偿?
3.执行:在低效的电力+居委会“掺和”下,部分群众纷纷失去耐心,自认倒霉去自费修好了电器。。。

最后不了了之。

这似乎是天_朝一贯的赔偿处理模式,一如各种交通事故,你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O:
说不赔的,是你们不了解吧。以前可能会这么蛮横,但是现在不会了,供电局还是很注意形象的。
去年亲历,可能这边的电力比较横+人民软弱吧,总之挺荒唐:
1.举证:电力部门让群众自己举证被烧毁,过去有拿着本来就坏的电器索赔的先例。。。
2.赔偿:群众和供电部门没有达成一致:赔偿维修费?折价赔偿电器?定额赔偿?
3.执行:在低效的电力+居委会“掺和”下,部分群众纷纷失去耐心,自认倒霉去自费修好了电器。。。
最后不了了之。
这似乎是天_朝一贯的赔偿处理模式,一如各种交通事故,你懂的。

现在的电力部门已经被舆论炒的像螃蟹一样红了,就快熟了,掌握好方法他们会急的,嘿嘿。

网友:
都在说赔偿的事情,大家也应该讨论一下咱们家里采取什么措施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网友:
在安装接线完全正确的条件下,发生这种情况将会有以下几种现象出现:
1、单相电源:N线断,用电设备停止工作,但是在断点之后靠设备的N线上,将会带上220V的相电压
2、三相四线电源:N线断,对电动机等三相设备无影响;但使用相电压(即220V)的设备将会停止工作,现象同1
3、假设这种故障发生在某幢居民楼房,主N线断线(即楼层进线总N线),该楼所有用户的用电设备的电路全部接通(即每个开关都处于合闸位,线路无断点)则会用电设备会带上380V电压,从而导致损坏。原因是为了三相电压平衡,一般都会三相电源平均接入各层楼层,当主N线断之后,1楼的A相电源将会沿着N线串到2楼B相的电源上,从而产生380V电压。因为每层楼的N线都是从楼层总配电箱接入的。
总结:只要设备的某条正常工作条件不满足,则设备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来源于网络。

简而言之,零线断了,两相上的电器共同承受380,两相功率不平衡时,功率小的那一相承受的电压就大(电阻大),很可能烧毁

网友:
上面的说的对.
当零线断了后,如果三相负载完全平衡,显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本来就可以没零线的吗.
如果三相负载不平衡,这个在小的供电系统里显然是常见的,你没法用大系统里的大量用户的概率来自己平衡每相负载,而这个概率就是在10KV以上的供电系统没有零线的原因,在三相平衡负载不平衡的时候,零线没了,不能走电流了,断了的零线上就有电压了,这个电压就趋近于负载大阻抗小的火线,这一相的电压就低了,其它的相电压就高了,极端就是这相阻抗为0,电压为0,其它两相不就是380了,不过实际肯定没这个高,不过显然一般开关电源上的400V的电容300V交流就差不多爆了.

网友:
前段时间我们家那边也是

网友:
好像是因为220变成380了

网友:
图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P:
零线断了。220v变380v了。

正解

网友:
想必只可能是供电系统的问题(个人观点),如果交流电压升到260以上的话,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补充:这种爆炸可能只是电器设备的电源部分元件爆炸吧!电容、晶体管等吧!

网友(2011-10-18):
挂5支260v的保护管就行啦。

网友:
国产家电要适应90V-380V的交流输入,90-270的所谓国际电压是不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Q:
这种事情不用调查,也不会有結果的,除非里面有当官的。

大错特错,如果查证确实是电网故障导致用户电器故障或损坏的,电力局会负责维修或赔偿。

网友:
回复 网友P:
有道理

网友:
放心,电力局这块做得比较好的,因为电网原因造成的损失,电力局是承担的。
问题造成的原因是其中之一:
1、用户设备跨接在不同相线上,这时候供电侧零线断开,原来用户220V线路就会变成380V.
2、维修时,不注意,将零线接到了相线上
烧了100多户,可能还是2,1的话设备少是可能的,但设备多,由于零线端是通过设备串入相线的,所以功率不会太高,这么大功率会把电压拉下去。

网友:
零线断了,两相上的电器共同承受380
guojia电网很有钱 会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