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请帮忙看下一个简单的小程序,波形仿真后跟自己预想的有一点不太一样……

楼主(2011-09-06):
还请帮忙看下一个简单的小程序,波形仿真后跟自己预想的有一点不太一样……
module top( clk, button , led);
        input clk,button;
        output led;
        reg le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led<=~button;
                end
endmodule

为什么上边程序波形是这样的?应该是在button低电平期间的第一个CLK上升沿就输出高了,但为什么是在第二个上升沿?难道是门延时?

网友:
output led;
reg led;

这样可以的吗?

楼主:
编译了没什么问题啊,我运行过可以的,

网友:
用的时序仿真吧,门电路有延时的。。。你的clk设定的是100MHz,肯定有延迟的。

网友:
你的仿真中Tco=7ns,也就是说时钟升沿到led管脚波形变化的延迟是7n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

网友:
时序仿真考虑延迟,建议采用功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