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光学设计的朋友,请帮忙看看,据说这样的透镜国内加工不了

楼主(2011-09-06):
描述:在网上查了了下资料 类似线性菲镜片,用肉眼看上去,镜片正面有一条条的直线细纹,背面光滑,从背面看过去图像被拉长了。

那位有做透镜的看看,这是什么的镜片?

网友:
肯定能加工

网友:
可以,

   先刻个模具  模压法

网友:
国内光学玻璃加工水平还是可以的,就是镀膜水平比较烂,应该可以找到地方作。

网友:
单向菲涅耳镜片吧
玻璃可能加工不了,但塑料是肯定能加工的

楼主:
我对光学不懂,但我看也像是单向线性菲镜片,
   确实是塑料的,找了几个搞光学的都加工不了谁有或者能加工这个一下
本人联系电话:13811542822 赵先生 酬劳可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向菲涅耳镜片吧
玻璃可能加工不了,但塑料是肯定能加工的

玻璃也可以  加热软化一次或两次模压成型

回复 楼主:

你找做费列尔透镜的做不了?可能这种平时做得少,

网友:
国内应该有。 因为有人能加工价值几十万一片的透镜,尺寸不到500x500

网友:
我知道的苏大光机所的校企可以做,他们买了台500多万的机床在做光学模具~做这个应该不在话下

网友:
球面的比较便宜,非球面的价格是球面的十倍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玻璃模压的成本可比塑料模压的高几十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这里没讨论成本

网友:
国内暂时还没有发现可以做好这类模具,最少都不得是TW弄好模芯再国内加上模式壳.玻璃是加工不了这类镜的,如可以也是天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菲涅尔玻璃做不了,玻璃造棱镜价格太高。
我朋友做投影机镜头,目的就是把图像展宽,电影放映用的。图像精度没问题,价格是天价。相对注塑模压的成本来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描述:在网上查了了下资料 类似线性菲镜片,用肉眼看上去,镜片正面有一条条的直线细纹,背面光滑,从背面看过去图像被拉长了。
那位有做透镜的看看,这是什么的镜片?

推荐一个厂家
无锡波海光电
http://www.bhlens.com/chinese/default.aspx

网友:
回复 楼主:
描述:在网上查了了下资料 类似线性菲镜片,用肉眼看上去,镜片正面有一条条的直线细纹,背面光滑,从背面看过去图像被拉长了。
那位有做透镜的看看,这是什么的镜片?

“图像被拉长了”,类似宽银幕镜头的特性?

网友:
可以加工的

楼主:
朋友做了几片球面的来代替,据说参数差不多,但是为什么 我用肉眼从球面的透镜看过去,看不到被拉长的图像呢?
而人家塑料的就可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厂家不错,我联系看看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球面或非球面都是双向拉伸的
单向菲涅耳镜或这柱透镜是单向聚焦,和材质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