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灯影响USB工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9-06):
有一三星笔记本,发现开关灯的时候,USB会出现插拔的声音,怀疑适配器做的不太好,适配器是原厂的19V 3.16A,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开关瞬间电磁干扰 查查是不是USB口上的设备抗干扰问题?
我有个杂牌手柄也会这样, 风扇换档也会叮咚一下.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碰到过,手机在边上收到短信时,USB会出现插拔的声音,以前都是正常的。。。

楼主:
用电池供电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发现适配器用的时候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