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电机PWM如何设置比较好

楼主(2011-09-06):
AMCNC-01说明书中脉宽调制基数2083,最小的PWM 0%,Mach3中文手册中说矩形波的频率设定在 5 -10 Hz是比较合适

以下摘自Mach3中文手册

脉宽调制(PWM)控制
脉宽调制信号是数字信号,矩形波的占空比为电机实际转速与电机最大转速的比
值。
如果您的电机是使用脉宽调制控制并且电机的最大速度是 3000转每分钟,那么图
4.12所示的脉宽调制信号将控制电机的转速在 3000 x 0.2 = 600转每分钟,图 4.13 所
示的脉宽调制信号将控制电机的转速在 1500转每分钟。
Mach3要在不同的脉宽数量和矩形波的最高频率之间选择,如果运行 Mach3的处理
器的频率为25000 Hz,矩形波的频率为 5 Hz,Mach3可以输出 5000种不同速度,如
果矩形波的频率为 10Hz,Mach3的输出速度减少到 2500种,but this still amounts to a
resolution of one or two RPM.
矩形波的频率在脉宽调制频率(PWMBase Freq)对话框中设置,但是矩形波的频率
越低电机调速的反应时间就越长,因此把矩形波的频率设定在 5 -10 Hz是比较合适
的。
许多电机都有最小速度,在轴低速转动时冷却风扇的效率很低,但是在高扭矩高电
流时冷却风扇也需要高效运转,最小速度(Minimum PWM %)对话框可以设置最小
电机速度的百分比,在这个速度下 Mach3将停止脉宽调制信号的输出。
您应该知道脉宽调制驱动电路也有它的最小速度,您可以在 Mach3滑轮配置中设置
这个最小速度,您应该把滑轮极限速度设定的略高于最小速度或机械极限速度,这
样可以限制速度或者将给出错误的提示而不是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