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cpu卡和一般的射频卡扇区应用

楼主(2011-09-06):
弱弱的请问下cpu卡或者一般的IC卡有16个扇区,每个扇区只能实现一种应用吗?比如做一卡通,能实现多少种领域的应用

网友:
先了解一下cpu和你所谓的“一般的ic”的结构吧
cpu卡是不存在所谓的扇区的,但是有“应用”一说,一张卡片可以做多个,典型的中石化的加油IC卡有金额和积分消费应用
另外你所谓的“一般IC卡”是指什么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在看复旦微电子的cpu卡的时候,看见对卡片的介绍,里面数据存储有16个扇区,每个扇区有四块,我就是想知道譬如一张cpu卡,在应用领域和空间分配来说,可以有多少种用途

网友:
复旦CPU卡不是FM1208吗?你说的16扇区每个扇区4块叫做Mifare S50卡,用得很广泛的一种逻辑加密卡,不是CPU卡。Mifare S50卡一般可以做门禁和消费用。

网友:
有16个扇区的是IC卡,像Mifare S50就是这类,每个应用读写不通的扇区实现的一卡通。CPU卡是在IC卡的基础上带了OS和文件系统的,所以安全性能更高,应用范围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