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得激光测距模块电路图,望高手指教

楼主(2011-09-06):
论文电路部分从65页开始~~~

楼主:
正在采购元器件并且画PCB电路板,希望牛人多多指点,减少新人的弯路,再次谢谢了先~~

网友:
那个是激光头呀?

网友:
楼主,你的APD用什么型号,多少钱一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型号是那个SPL LL9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淘宝买得,不是我买得当时,好像挺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 SPL LL90,画得像个接插件那个~~~

楼主:
怎么不来个高人指点下,我感觉肯定实验不过~~~

网友:
你的脉冲光源调制电路没看到呢?
不会直接拿IO调制吧

这个主要是发射和接收电路了
单片机倒是次要的,做些辅助工作而已

这个东西,个人业余做挺划不来的,精度难以做上去,投入也大,
我记得一个好点的APD都得几百块,而且这东西加反偏后容易击穿

网友:
tdc-gp2是时间测量芯片吧,成本不低呀

真拿IO调制激光信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APD是很贵,都买了,发射那块一直没搞明白,所以直接抄得一个电路~~~这个难度和超声一样还要发一定频率的脉冲?貌似不用吧,给个脉冲就发出去了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考虑精度加上的时间测量芯片,成本反而比GP1低,功能好像还好~~

楼主:
无限疑惑中,主要是发射,就个EL7104~~~然后就接发射头了

楼主:
盼高手指点~~~~已经开始画PCB了,器件买得也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apd是很贵,都买了,发射那块一直没搞明白,所以直接抄得一个电路~~~这个难度和超声一样还要发一定频率的脉冲?貌似不用吧,给个脉冲就发出去了把~~~
晕,原理没有搞明白就开始了哈,

APD要加个高压,>80V,再加上信号才可以!

LD怎么没有看到在哪里?它信号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到的一个论文是用的这个电路,还实际测了,所以才直接拿过来用~~~

网友:
这个东西,关键在于光路的部分。

网友:
我这有GP2开发板,你可以找我,我提供基于TDC-GP2的微小时间测量模块,这样你就不用调试GP2了,我直接给你例程。你去淘宝搜索TDC GP2,其中有个武汉的店就是我的,你直接和我联系也可以:QQ:330451056。
PS:你的发射部分是错误的
接收部分APD都没有偏压,接上去跟不接没有区别。

网友:
呵呵,楼主是担心闲置了那个APD管吧

网友:
蛋疼的APD,你看你接的...............

难道是光敏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参考的一个多头激光的一论文,激光资料很少,看过很多资料,只有这个有电路图~~~贵得元器件都买了,闲置浪费~~所以才开始尝试~~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资料共享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APD有偏压的,-2.5V~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F:
apd有偏压的,-2.5v~

如果确认是APD,就不可能是几伏的偏压
再先进的APD至少也得几十伏的偏压

你是不是没弄明白什么是PIN管和APD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都是80V左右,可是C30737资料上是写的低偏压~~~还作为特性写在资料前面,估计内部有相应电路吧

网友:
你这个APD是不是个模块啊
不是单独的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C30737

网友:
楼主,是这个管吗?

这个管没说用2.5V的偏压啊

你注意看手册的最后一页
有一个“Gain versus Voltage”曲线,起始的地方是大于0.4(偏压/Breakdown voltage),这个典型值应该大于160*0.4=64V

一般厂商会用M=10 或者M=100的时候的偏压,对应这个管子分别是0.63*160V 和0.94*160V
但是M=100的时候很容易击穿

APD偏压还要加上温度监控和补偿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diy一个好复杂~~~也没个一起做的~~自己瞎捣鼓,就是浪费东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偏压电路有现成的,可是如何采集APD的变化?直接用芯片承受不了这么高的电压吧,用光耦??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打算从新画图了~~~完了再放上来供大家批评指正,做好后大家一起分享经验感觉很好~~~希望能做出来,资金准备也算充足,不行就直接买技术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电路并不是最难,最难在光学部分。
你做了就知道了。
激光发射电路,APD高压偏置电路等都是需要调试的,我相信如果你没有查好资料是很难做出来的,特别是信号处理部分。

对了,TDC-GP2可以直接联系我,省的你去调了。我给你例程,原理图,激光测距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的测距方案有人实际做过么?我这图也是参考一个方案的,现在感觉根本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偏压电路有现成的,可是如何采集apd的变化?直接用芯片承受不了这么高的电压吧,用光耦??

如果光脉冲不是很窄的话,可以用运放
如果很窄,就用分立元件搭

这种电路网上有很多,搜一下,就搜APD信号处理电路或者放大电路
实际工作时反偏产生的电流不会很大,
偏压主要被APD自己承担了,所以信号接收端产生的电压不会很高
当然为保险起见会有保护措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几十付的电压肯定不能直接接运放啊~~~

网友(2011-11-07):
原来有做的了,呵呵O(∩_∩)O~

网友:
看了论文及电路图,真怀疑论文作者是怎样毕业的,对APD的使用完全不懂。

网友(2012-09-13):
型号是那个SPL LL90---那是laser diode.

网友:
关键在于激光的电源一定要稳定!
祝你成功!

网友(2012-10-20):
不知道楼主现在做出来没有。

网友(2014-06-27):
pcb调试好了吗。。。

网友(2014-12-04):
楼主,做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5-12-20):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寻找你的方案。我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