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35很烫怎么办?

楼主(2011-09-06):
最近买了一块板子,跑一个最简单的VGA就很烫,正常吗?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把没有定义的管教都设置为输入 90% 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10-14):
说明FPGA电流很大,检查一下:在QuartusII 中的unused pin 是否被设置成as ouput driving 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