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6层 这样布局有没有戏不同 AD9

楼主(2011-09-06):
大家看下这样的布局有没有可能布通,正常工作的可能性有多大,6410扇出孔6/10,线间距3mil,线宽3.3mil,其pitch0.5,正常孔8/20。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6410布局图 (原文件名:6410.jpg)

网友:
帮顶
随便问一下左边和上边的度量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就有测距工具啊,这个99都有。

网友:
我知道有
问题是用什么快捷方式R->M  ??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可以,不过比较费劲。

网友:
很想问一下,这个PCB打样价格会是多少?LZ能介绍一下能做这种工艺的PCB厂家吗

楼主:
具体不清楚  上次咨询过一个深圳厂家  说是盲孔埋空都有的话   这样的尺寸是3k+

楼主:
回1楼  那个不是r+m  那个只是测量   这个是标注   没有用快捷键   工具栏上就有   place dimension

楼主:
感觉这个板子布局太密   有没有做过的来说下意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会没有快捷键呢?试试PDD。

楼主:
回4楼  刚没看到  谢谢指点    能不能说下6410扇出问题   弄了好久了  查了很多资料   效果不好    难不成要一根一根手动扇出

网友:
最好一根根手工扇出,这种板子一定要有耐心。

楼主:
哇哈哈    要是这样的话  有的弄了啊   谢谢 .titrwh 灰机

ddr2需要等长布线不???     原来弄44B0的时候     nandflash和内存   乱布一通    结果还可以接受    不过泡的频率低   这个频率在667M
是不是要注意这些了

什么样的信号线需要差分走线    USB、MIC、SPI、IIC,这些线原来都试过用跳线的   何谈差分    但是这次心里没底啦

.titrwh 灰机    指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把板子布通再慢慢调整线吧,没有最好只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