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zloader的inf文件如何写?

楼主(2011-09-06):
各位大牛好
本人usb菜鸟。
目前正在弄cy7c68013a-56的驱动。
由于pcb没有eeprom。我想让开发板从主机下载驱动。然后在cpress给的控制面板里面验证。
inf文件问题:驱动只加载了一个驱动(前面的)
inf文件内容如下:
[Version]
Signature="$CHICAGO$"
Class=USB
provider=%Cypress%
LayoutFile=layout.inf
[Manufacturer]
%Cypress%=Cypress
[Cypress]
; Entry point for the widget before firmware download and renumeration
; This VID/PID combination will call the EZ-Loader driver and download
; your firmware.
;

%USB\VID_04B4&PID_8613.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4B4&PID_8613
%USB\VID_0547&PID_1002.DeviceDesc%=EZUSBDEV.Dev, USB\VID_0547&PID_1002
;
;%USB\VID_04B4&PID_1004.DeviceDesc%=EZUSB.Dev,USB\VID_04B4&PID_1004
; ; This VID/PID is used by several of the EZ-USB development kit
; samples. This device is bound to the general purpose driver. ;
;%USB\VID_04B4&PID_1005.DeviceDesc%=EZUSBDEV.Dev, USB\VID_04B4&PID_1005
[PreCopySection]
HKR,,NoSetupUI,,1
[DestinationDirs]
EZUSB.Files.Ext = 10,System32\Drivers
EZUSB.Files.Inf = 10,
EZUSBDEV.Files.Ext = 10,System32\Drivers
EZUSBDEV.Files.Inf = 10,INF
[EZUSB.Dev]
;CopyFiles=EZUSB.Files.Ext, EZUSB.Files.Inf
AddReg=EZUSB.AddReg
[EZUSB.Dev.NT]
; copyfiles commented out for Win2K to avoid user intervention during install
CopyFiles=EZUSB.Files.Ext, EZUSB.Files.Inf
AddReg=EZUSB.AddReg
[EZUSB.Dev.NT.Services]
Addservice = EZUSB, 0x00000002, EZUSB.AddService
[EZUSB.AddService]
DisplayName    = %EZUSB.SvcDesc%
ServiceType    = 1                  ; SERVICE_KERNEL_DRIVER
StartType      = 2                  ; SERVICE_AUTO_START
ErrorControl   = 1                  ; SERVICE_ERROR_NORMAL
ServiceBinary  = %10%\System32\Drivers\ezusb.sys
LoadOrderGroup = Base
[EZUSB.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ezusb.sys
[EZUSB.Files.Ext]
ezusb.sys
[EZUSB.Files.Inf]
EZWin2K.Inf
;[EZUSBDEV.Dev]
;CopyFiles=EZUSBDEV.Files.Ext, EZUSBDEV.Files.Inf
;AddReg=EZUSBDEV.AddReg
;;
[EZUSBDEV.Dev]
;CopyFiles=EZUSB.Files.Ext, EZUSB.Files.Inf
AddReg=EZUSBDEV.AddReg
[EZUSBDEV.Dev.NT]
;copyfiles commented out for Win2K to avoid user intervention during install ;
CopyFiles=EZUSBDEV.Files.Ext, EZUSBDEV.Files.Inf
AddReg=EZUSBDEV.AddReg
[EZUSBDEV.Dev.NT.Services]
Addservice = EZUSBDEV, 0x00000002, EZUSBDEV.AddService
[EZUSBDEV.AddService]
DisplayName = %EZUSBDEV.SvcDesc%
ServiceType =1 ; SERVICE_KERNEL_DRIVER
StartType =2 ; SERVICE_AUTO_START
ErrorControl =1 ; SERVICE_ERROR_NORMAL
ServiceBinary = %10%\System32\Drivers\ezloader.sys
LoadOrderGroup = Base
[EZUSBDEV.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ezloader.sys
[EZUSBDEV.Files.Ext]
ezloader.sys
[EZUSBDEV.Files.Inf]
EZWin2K.Inf

请各位大牛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只加载前面的驱动。
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会的说下啊

网友:
只加载和你VID/PID对应的驱动,这是正确的啊,应该是VID=0x04B4 PID=0x8613这个驱动。

你把:
%USB\VID_04B4&PID_8613.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4B4&PID_8613
改成
%USB\VID_04B4&PID_8613.DeviceDesc%=EZUSBDEV.Dev, USB\VID_04B4&PID_8613
就要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加载和你vid/pid对应的驱动,这是正确的啊,应该是vid=0x04b4 pid=0x8613这个驱动。
你把:
%usb\vid_04b4&pid_8613.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4b4&pid_8613
改成
%usb\vid_04b4&pid_8613.devicedesc%=ezusbdev.dev, usb\vid_04b4&pid_8613
就要得了。
还是不可以,我已经试过了。
不过还是谢谢  maxwell_lee 宝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加载和你vid/pid对应的驱动,这是正确的啊,应该是vid=0x04b4 pid=0x8613这个驱动。
你把:
%usb\vid_04b4&pid_8613.devicedesc%=ezusb.dev, usb\vid_04b4&pid_8613
改成
%usb\vid_04b4&pid_8613.devicedesc%=ezusbdev.dev, usb\vid_04b4&pid_8613
就要得了。

按照你说的改过之后就只加载 ezloader.sys了
加载不上ezusb.sys还是不能打开cpress的控制面板

楼主:
谢谢 maxwell_lee 宝宝

已经调试出来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