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犯迷糊,请问各位大侠,8个按钮不同的功能,最少需要多少个io?谢谢!

楼主(2011-09-06):
使用的是avr单片机,可以外加电容电阻二极管等,但是不用AD方式,这样的话,8个功能的按钮需要多少个io?谢谢!

网友:
三个I/O口就够了吧

网友:
不错记号一下以后有用

网友:
三根线,每跟两种状态,就有8种了!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00359&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同意楼上 chxcn2011 , 需要4个IO口

网友:
用二极管做简单编码的话,用3个IO就够了,而且程序特别简单,可以直接读键值,不需要什么翻转和扫描之类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象要4个IO口,3根只识别2^3-1=7个状态,4根可以识别2^4-1=15个按键.且这种方式有个缺点,如果有某两个键同时按下,会出现其中某个按键按下时同样的键值.

网友:
有点3-8译码器的意思?

网友:
去看看论坛里cowboy做的,以下是引用:

“小玩意,3个普通IO识别22个按键试验。有实物和程序【恢复】”

吸取各位前辈的经验,将之前二极管用量多的问题优化一下,目前不用二极管能接6键,2只二极管能接12键,6只二极管能接18键,9只二极管能接21键,第22键要单独占用3只二极管最不化算。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2243715

网友:
就用1根线,采用AD分压的方式进行识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用1根线,采用ad分压的方式进行识别!~

显然不看楼主的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题目不是很看得懂,不过猜测最少可以用2^3=8种状态,只不过这样设计就比较别扭了

网友:
接地时 加个小电阻。

网友:
8-3编码器

网友(2014-12-25):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觉得这个图 D3 K4 K8 K11 这一组觉得不对啊!也许我理解的不对,这样只有K4有按K8 K11才有机会测得到???

网友:
一个就够了

网友:
按键个一个固定电容充电,8个电阻给电容方法,io读取放电间隔时间

网友:
一个可以,可以楼上的电容充点或者AD检测电压

网友:
还是用传统的4X2来做比较稳当吧。
3X3可以有九个按键

网友:
译码器 三根

网友:
3个IO的方案,若同时按下呢?能分辨吗?

网友:
同时算无效了吧,不识别?

网友:
用AD也可以啊,把AD做好,一个IO就搞定了

网友:
一个AD吧

网友:
用165,并入串出也行。

网友:
3个普通IO ,两路控制串转并芯片,第3路作检测。理论上可以读取无穷多的按键

网友:
直接用9个IO不是更简单

网友:
3个按钮就可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