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上位机收到的图像只有一个,大家看是不是rgb转灰度的地方错了

楼主(2011-09-06):
temp=read_one_DATA()  ;
da=(unsigned char )   ((((temp&0xf800)>>8)*77+((temp&0x07e0)>>3)*150+((temp&0x001f)<<8)*29+128)/256);
        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da);

(Ô­ÎÄ¼þÃû:QQ½ØÍ¼20110906230854.png)

网友:
楼主,请问你用的上位机软件能否上传上来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就是坛子里的那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分辨率不对,数据的分辨率跟接收端分辨率可能少一两个位,导致第一行的显示到第二行了

网友:
有斜线一般都有分辨率问题吧

网友(2014-01-21):
有斜线可能是分辨率或者pclk(时序/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坛子里的那个,,,,

有没有能显示RGB的上位机,这个上位机只能显示灰度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