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接触到C8051F020,不知该从何入手

楼主(2011-09-06):
各位大虾们  小弟刚接触到C8051F020,对于他我一点都不懂,不知该从何入手,请各位大虾帮帮我!

网友(2011-10-15):
我觉的刚开始学的时候,不用看太多的东西,只要懂的初始化.如果只有用到IO口的话,我一般写程序的时候初始化步骤是:1.关掉看门狗.  2.时钟初始化(选择内部时钟几MHz或者外部时钟); 3.IO口初始化(按照IO口的功能:输入或者输出,推免,开漏,还是模拟输入等等来设置),交叉使能.   这样一般的初始化一般都搞定了.  如果有用到其他功能的话,可以在后面添加.  本人刚入门的时候,就是做流水灯实验,很容易入门的.   其他功能(DA,AD,SPI,定时器,中断等等)等要用到的时候在看.
在附上一下历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4-08-29):
下载下来了,先学习观摩

网友:
先把技术手册的时钟部分看看,然后看看官方的示例程序。

网友:
手册是必须要看的啊

网友:
C8051编译器有自带的 官方DEMO程序
直接看成熟上手比较快

网友:
看手册 就可以了

网友:
基本跟51差不多,外设配置可以用自带工具自动生成配置代码

网友:
看手册,在看程序,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做一个小项目用用应该就会了

网友:
最重要的是交叉开关

网友:
先学习简单的IO操作,再学习定时器等资源,最好的资料就是手册。

网友:
若有51的基础,很容易上手;若没有,可以从C、看数据手册、例程等开始,我这里有些资料,暂时还没着见,完了我找找,之后共享到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