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仿真

楼主(2011-09-06):
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的仿真,由于仿真软件里没有超声波头的仿真模型,造成单片机超声波测距仿真无法进行,要对超声波测距进行仿真,只能分步进行,即将接收电路的仿真与单片机系统的仿真分开进行,下面我将超声波测距仿真的分步进行的情况截图如下,提供给爱好者进行参考。

    一、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接收电路部分的仿真

    本接收电路是我在单片机超声波测距中最常用的电路,电路由三极管分离元件构成,整个电路元件少、制作容易、调试简单,成功度非常高,下面是仿真截图:

二、单片机超声波测距单片机系统部分的仿真

    由于仿真软件中没有超声波发射、接收头的仿真模型,这给单片机超声波测距仿真带来困难,为验证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系统单片机部分及相应程序的正确与否,我想出来的个办法,在单片机发出超声波信号后,用555时基电路产生一个延时信号,来模拟超声波头发送后遇到回波返射回来的这阶段时间,来对单片机超声波测距单片机系统进行模拟。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最终确定如图的方案。实际使用下来,仿真效果良好,可用该电路来验证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系统的单片机部分及程序部份是否正确。,仿真截图如下:

楼主(2012-07-03):
仿真是用来验证程序的,实物已做出来,效果比较好。这里有另外一款程序,改一下可用于这个仿真,基于51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系统
http://www.amobbs.com/thread-4569661-1-1.html

网友(2011-09-07):
这个的仿真软件成分多一点。硬件的话不是太好仿真。回波幅度,驱动幅度,余震,甚至可控增益的放大器

楼主:
这个仿真主要解决的问题是软件的仿真,再次是接收电路的一个仿真分析。对于驱动、余震、回波幅度真是没有办法进行。以前,在制作超声波的软件调试,多数只能在制作好硬件以后进行,有这个仿真模式,比较方便软件的调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有没有程序啊

网友(2011-11-20):
能提供工程下载吗,图看不清啊

楼主:
是检验超声波测距程序的一个好方法。

网友(2012-02-24):
mark以备后用

楼主:
可对程序进行验证。

网友(2012-04-22):
ok 做理论分析的好材料,谢了

网友:
标记…道理简单,实用

网友A:
真干不是这么回事的!!太纸兵了;楼主应实件DIY一下;体验一下真实的;

网友:
虽然仿真有它的用处,但是仅仅停留在仿真上,一点用处都没有。

网友(2012-06-13):
楼主你好,这图不清楚,能不能提供比较清楚点的图啊!或者提供工程下载。。

网友:
能提供C语音程序吗?

网友:
我也赞成体验真实的过程,毕竟理论离现实还是挺远。

网友(2012-07-13):
这个都能仿真啊……

楼主(2013-03-06):
引用 网友A:
真干不是这么回事的!!太纸兵了;楼主应实件DIY一下;体验一下真实的;

这个是在实物上验证过了的,仿真的功能,在实物上都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