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个停车场管理系统

楼主(2011-09-07):
菜鸟什么都不懂,抱歉

网友(2011-10-27):
1、        光盘目录vc6.0\chapter9\bin\ParkSys.exe为本系统的可执行文件。VicBmp.dll和VICVOICE.DLL是系统依赖的两个动态链接库。
2、        光盘目录vc6.0\chapter9\conf\VicAly.reg是本系统的配置文件。在运行之前要把注入到注_册表中。
3、        光盘目录vc6.0\chapter9\db\VicAly.SQL是本系统数据库定义脚本,此脚本是专门针对SQL Server的。由于系统使用的是ODBC连接的SQL Server,所以要配置ODBC数据源,具体步骤参看本章的重点代码部分的数据库配置。

楼主这三个文件没有,希望你能继续上传,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