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电机的一点资料

楼主(2011-09-07):
看起来是环氧树脂封装.如图

网友:
似乎有点像步进电机,只是封装有些特殊而已。建议测量几条线的电阻后再定义,以及选择电机轴的手感如何?

网友:
没见过的

网友(2015-05-14):
无刷电机,电源线两根加霍尔线。如果外形没要求可找相同瓦数的替代。

网友(2015-09-06):
我也感觉像步进电机,但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