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M32 DMA for SPI 传输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9-07):
DMA寄存器中的ISR中的TCIFx传输完成标志,到底指的是哪阶段的传输完成?为什么在TX_DMA的传输完成中断后开启RX_DMA会接收到数据?而在开启RX_DMA之前加个延时就不会接到数据.难道DMA通道或者SPI有个FIFO?可是资料里没写啊.请指教~

网友:
DMA传输完成是已经把数据全部的都发送到了SPI的缓冲区中,而并不是SPI发送完毕。

楼主:
感觉不应该啊,这么设计不合理啊,没办法知道什么时候SPI传输完成啊.

网友:
强烈建议Armok把水印的透明效果加强~

网友:
我今天刚刚开始学SPI,仔细的看了reference
二楼正解,
DMA的TC中断之后还要等两个数据的发出,因为当第n个数据写入SPI_DR的时候,SPI的移位寄存器保存着第(n-1)个数据,但此时还没有发出一个bit。

网友(2011-10-26):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4-07-07):
哪接收中断的时候呢?如果要接收64个字节,在发生接收中断的时候,实际收到的数据到底是多少?64?62?此时应该禁止接收中断么?

网友(2018-11-07):
DMA收出去会清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