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电赛B题....那个硬币虽然只要八块,但是难放啊..有木有高人有好点子??

楼主(2011-09-07):
虽然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一直在思考,那方面怎么改进...
我们是让电机开始转一下,在摆动过程中静止,效果...如果开始0.5秒不掉,以后就不会掉了。
我们,运气好的时候,还有可以有5块钱...
偶然性好大...

网友:
偶然性很大 全靠运气 哈哈

网友:
我们就是楼主的方法,还行,成功几率很大

网友:
放硬币问题,按自由摆动规律,计算圆弧切角方向上的瞬时速度与时间的关系,计算离心力,和重力合成计算出合力的角度,保持板子和这个力垂直即可。实际会有一些延时,可以提前1步调节。

网友(2013-07-26):
当年我们隔壁那一组可以做到10枚硬币不掉,步进电机+细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