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稳定频率稳定度的问题

楼主(2011-09-07):
小弟需要做一个普通晶振电路,条件限制,只能用普通无源晶振。稳定度据说是10-50PPM左右。我做了一个10M的晶振电路,频率确实在10HZ以内跳动。

但是我们可能需要更高的稳定度,最好频率跳动可以控制到1HZ以下

如果不更换晶振的话,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推荐呢?我听说使用PLL会有一定的稳定作用,具体如果有相关资料的话,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2011-10-29):
怎么这么久没有人回。

PLL没有稳定作用。

网友:
个人觉得PLL有锁相倍频的功能,如果你源不稳定,用PLL也不一定有效吧。

网友:
在晶体上弄个ptc焊接在外壳上就成了恒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