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恼火事情---真是Hold不住

楼主(2011-09-07):
PCB板上松香、锡渣到处都是,居然说这是正常的!!!这种质量,还带威胁的口气,偶.....真想......
如下图:

松香、锡渣残留-1 (原文件名:PCB脏-锡渣残留.JPG)

松香、锡渣残留-2 (原文件名:PCB脏-锡渣残留2.JPG)

下面是供应商回复的原话:

Y总:您好!
     XX也许对产品不太了解吧!前面显示屏的位置焊接一定是有松香的,不能清洗,如果前面要清洗会弄坏显示屏,LED灯及轻触按键的。
     如果两张图片所显示的位置他们无法接受,那么这边是无法生产的(包括目前在泰科那里生产的所有泵压板都是这种情况的),以上请知悉并和XX沟通!

不知道论坛里的强人,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难不成,以后他就这样给我供货,而我还要感谢他!!!哎,又给业务员催着什么时候交货

网友:
看来你真的不懂电子。你误会别人,该去请别人吃饭请教才行。

网友:
我以前也不懂用酒精擦了下屏,结果屏的导光板废了,白色印迹,擦不掉的

网友:
为什么不能洗 还真不知道这个

网友:
的却不能洗

网友:
LED,LCD,数码管,开关,大部分继电器,经常插拔的插座插头等均不能清洗,
一定要清洗,不能使用超声波机浸泡,可使用布或棉签用洗板水清洗,但因为有IPC免洗标准,仅适用高附加值产品,出问题免则.
一般工厂不会理会.

网友:
MS有些器件不能用洗板水洗的 。

网友:
谁洗谁挂

网友:
可以调整下工序,先清洗,再焊接LCD、LED。
情况会有所改善

网友:
还是强迫自己hold吧。

网友:
而且可以选用松香含量少一点的锡丝,也会好些

网友:
这个双面都有插件的板,真不好搞。只能先把背面的元件焊接好,清洗,再焊接LCD和LED

楼主:
呵呵,安防的红外LED,清洗的厂家比较多,“雾气”问题一直很难解决。
LCD我之前咨询过厂家,说是手工清洗没有问题,但是背光片要注意,不能进太多清洗剂(溅射不影响)。问题是,他的松香太多了,并且还残留那么多的锡渣。难道说代工厂都是这个质量?这个产品的价格200多,不知道达不达的到手工清洗的要求?

网友:
。。。。楼主说的那里,是连接线。。。手工焊接是难免的。

问题在于,焊接时所使用的材料和工具不当,松香过多。

为啥不使用非松香的焊剂呢?

简单说,焊接质量不达标。

网友:
代工厂。唉,有些管理极差的,从没拿过烙铁的照样安排到焊锡岗位,烙铁头也不会清理,维修经常见到一坨坨的锡渣掉在板上,出去的货不知道有多少隐形故障……其他更严重的多了去了,不好多说。

网友:
这的确是正常,

网友:
楼主这种需要用免洗焊锡,其实就是工厂工位安排不当照成的,LCD.LED,严格来说需要安排到PCB板其它原件焊接完成后,再焊接这部分敏感的脆弱原件。LCD,晶体,开关微动制,这三样是绝对需要在成品的测试前一个工位焊接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质量,你也接收?有两个可能:
1.你没有看清图片
2.呵呵,有点戏剧化,这个板不会是你生产的吧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也是做屏的

所有的连接都是用连接器的

这样可以将电路板清洗干净测试后
才组装,这样就不会损坏屏和背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

网友:
说你不懂就是不懂。很多人看图也不细心。
楼主你要感谢我才对。

这是波峰焊或锡炉焊接的结果。这么点脏是正常。
你板子上有接插件和开关,要是把板子放入洗板水中,
结果可想而知。

你给别人的加工费多少就给什么质量你。你要是多加1元一片加工费,
估计就能专门找人清洁板面。普通工艺就这样,你还想怎么样。
看板子,估计这个加工费也就两三元,还要给你清理好,估计人家不用做生意了。

网友:
我之前的公司,这种都是拿棉签蘸酒精擦掉的。

如果真如楼上所说,只能说是不同的公司对自己产品质量要求不同。

网友:
用汽相清洗试试, 不用浸洗。
很久以前做过要求非常高的uV-PA级电路,除板子用氟基与陶基板外,还多次汽相清洗,用的是超声波汽相清洗机,但没有用超声波只用它的汽相清洗功能--汽化的清洗液直接在被清洗的PCB上凝露,带走脏物到下面的储液器中(以前是用含氟利昂的清洗剂的,现在不知用什么汽相清洗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你不懂就是不懂。很多人看图也不细心。
楼主你要感谢我才对。
这是波峰焊或锡炉焊接的结果。这么点脏是正常。
你板子上有接插件和开关,要是把板子放入洗板水中,
结果可想而知。
你给别人的加工费多少就给什么质量你。你要是多加1元一片加工费,
估计就能专门找人清洁板面。普通工艺就这样,你还想怎么样。
看板子,估计这个加工费也就两三元,还要给你清理好,估计人家不用做生意了。
我拆过和接触过所有的电子产品里,都没有看到过这么脏的板子。就你细心,还波峰焊?!!!这是手工焊和过SMT锡炉!!!这样质量你硬要说是合格,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心态!!

    顺便告诉你,这个加工费超过5RMB

网友:
不洗很正常捏,不过那两条是不是飞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洗很正常捏,不过那两条是不是飞线??、

那两条线是背光片的电源线。

我不管他怎么弄,收了该收的费用,东西出来得像样。

网友:
这年头找人干活不容易了.不比以前.不是你给钱就能干好.

网友:
蘸点酒精洗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