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什么型号的DSP最强啊,麻烦高手推荐下,小弟在这多谢啦。。。

楼主(2011-09-07):
马上要和老师做个项目,是关于逆变并网的,麻烦高手推荐用哪种DSP比较好,多谢啦

网友:
你这是要做什么并网逆变?8位机并网逆变都有的。

网友:
最强??估计国内木有,有也学不会

网友:
tms320f28335

网友:
每种型号的功能不同啊

网友:
没有最强,只有更强

网友:
没有最强,只有最适合……

网友:
最强的DSP啊,估计是AMD的RV770吧~

网友:
通用DSP 用ADI 的TIGER SHARC TS201 都非常强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Orz 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强的dsp啊,估计是amd的rv770吧~

也已经是过去时了........南方群岛都快出了

关于lz的要求,ti的28335或者adi的bf506f这类才合适,最强的那些dsp都是只有处理器没有别的部分的,对于你来说根本没法用

网友:
在"逆变并网"这个领域,没有比ti的芯片更合适。

1、逆变并网的mos或者igbt的驱动,考虑到拓扑结构,ti的芯片pwm数目以及hrpwm是最合适的。

2、16路12bit 12.5M/s的adc,这种adc配置,其他芯片很难找到吧。

3、此外,qep的保护功能使产品更稳定。

4、而且335这个带有浮点运算的mcu,利用ti现成的dsp库,使开发是件easy事情。

真的很难找到比它更合适且强悍芯片了。

网友:
并网还没退烧呀, 呵呵呵

国内并网 比较常用的(中高端)暂时是tms320f28335

网友:
同样推荐28335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悲剧老师给买了2812,哪位有学习历程啊,可否共享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瞬时值控制逆变器技术研究,有没有2812的资料和历程啊,类似的型号也可以 QQ630289935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推荐28335

网友:
至于2812的诟病如下,纯属戏说,不必当真。

1、臭名昭著的adc。标出12bit,能达到8bit或9bit?

2、外接总线,最好再用一个cpld。

3、电源需要启动顺序,不要搞反了。呵呵,否则,。

4、gpio基本单用,看似176pin,实际用的还不如144或者100pin的东东。

5、2812内核倒是强劲,可怜的传输速度成为瓶颈。--没有dma!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有更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qiang

网友(2011-10-31):
别迷恋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