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0108无字符12864只可以显示4行汉字,如果想显示5行汉字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该提取多大

楼主(2011-09-07):
KS0108无字符12864只可以显示4行汉字,如果想显示5行汉字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该提取多大的字模呢,各位做过的给个思路吧!

我原来提取的字模是16*16的,我用的是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75114AHTGF5.rar(文件大小:257K) (原文件名:字模软件.rar)

液晶资料如下 深圳亚斌电子(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75116HQOFGE.pdf(文件大小:399K) (原文件名:12864G.pdf)

CPU预留缓冲区 我这个主要考虑我使用的是51单片机RAM有限,再则也没有经验,思路还不是很清晰,请给个稍微具体点的思路。谢谢!

网友:
我也想过,做过,发现此类屏的字节结构,是不适合的,字模可以取12点的,按点写入太慢了

有条件就有T6963C  的12864

网友:
12的就可以了,不要按点写,CPU内部预留一个液晶的缓冲区,定时刷新缓冲区到液晶就可以了,我用过,效果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实是这样,我只有这样一块屏,也看到了网上有去12点的,那我取12点的话,字体该用多大呢?

我找到一个这样的文件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75118RU3D1P.doc(文件大小:56K) (原文件名:KS0108液晶12864屏的12x12汉字显示笔记.doc) )  但是看着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的就可以了,不要按点写,cpu内部预留一个液晶的缓冲区,定时刷新缓冲区到液晶就可以了,我用过,效果不错的

LCD模块里就有RAM区,为什么还要留个缓冲区在MCU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帖子上说在单片机开出一片区域与液晶点阵的相对应,还是液晶的RAM区开出一片与液晶的点阵相对应,搞糊涂了。
如果是对应单片机的话,单片机我用的是51的,RAM区都不够1K ,而12864需要128*64/8=1024byte,这个我的51肯定是不可能的。

网友:
要么外扩RAM

要么换种思路把缓冲区去掉直接刷,不过那会很慢,我试验过。
原因是在任意起始终点(左上角点)直接刷12*12个点阵的需要比较多的计算,而且需要先读后写。

还有一种办法是固定5行显示,即把

拆成

速度也还能接受,不过起始点的位置是受限的。

网友(2011-10-21):
uc1705 好像没有 读-改写-写的模式,请问如果显示5行汉字?

网友:
将屏幕竖立起来,可以写8行汉字了。但是每写一个字要重新定位,而且字模要转90度生成了。

关键是不要用汉字塞满屏幕。人机交互,不是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