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雕刻机的加工精度是多少?最小步长

楼主(2011-09-07):
就是那刀头最小移动的距离是多少?

楼主:
知道同志 请回复

网友:
螺距 2  16细分  步长当量是  2除以16除以200=  ?

网友:
0.05mm

网友:
回复 网友A:
0.05mm

没听说过官方出这个参数吧,0.01也应该行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21247&bbs_page_no=1&bbs_id=9999

根据阿莫官方的mach配置贴

2点可以推算出LZ需要的数值

1、单位是mm
2、step per这个选项的值是800

可以算出最小分辨率是1/800mm

这是理论最小值,实际应该略大些

以上基于个人理解,如有问题,欢迎指正

网友:
那个要看步进电机的最小步进角,和丝杆的螺距
楼主要的数据X=A/380/P
A为步进电机步进角度
P为丝杆螺距,说白点就是丝杆转一圈,所能走的距离!
这个是理论值,实际还要看装配精度,工艺越好月接近X,一般与X不会差5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0.05mm
没听说过官方出这个参数吧,0.01也应该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45844&bbs_page_no=1&bbs_id=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