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面有用tkstudio的吗?关于库的包含,帮帮忙。。。。。(已解决)

楼主(2011-09-07):
像这样,我包含了一个库。
但是我再添加另外一个库就出现问题了,包含的两个库都没加进来。
看命令行是-I包含库,两个库中间用?隔开。
应该怎么包含多个库呢。

楼主:
找到办法了。在其余控制里面写上-I+路径,多加一个库,就打一个空格,再-I+路径。
PS:在连接里面把配置文件换成mcu专用的,附加库也包含成专用的。
c/c++编译里面选择纯c编译,这样就不会出现找不到入口函数的错误。
希望这些对用iar开发cortex-m3的兄弟们有用处。
忘记是谁说的了,注释有两种,一种是不需要注释,因为本省就像英语文章,直接念下来就知道意思了。
                            另一种是注释也没用,太晦涩,注释了还是理不明白。
对于像Luminary官方库这样的写的像英语文章的库,TKStudio有绝对的优势,自动提示可以调用的函数,就像VS一样。
希望zlg的TKStudio越做越好。

网友:
感谢楼主对TKStudio的支持,我们会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