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小米手机芯片级拆解,小手机大风范!

楼主(2011-09-08):
首先声明,这是摘抄某网站的小米手机芯片拆解的文章。为避免广告嫌疑,暂不透露来源文章。想阅读全文的,请自己搜索帖子标题。

    卸主板之前我们先把脆弱的拍照组件拆除,与主板同样通过排线卡扣连接,撬起卡扣就可以轻松拆除。
  剥离芯片外部的金属屏蔽罩

  根据笔者的拆机经验,撬起了一个金属屏蔽罩,真就是处理器芯片,高通字样映入眼帘,从下面开始,我们改用超微距镜头,为大家详解隐藏在金属屏蔽罩下的芯片,小米手机从此再无秘密可言。

  高通MSM8260高清大图解析

  终于看到了小米手机最核心的处理芯片,此前一直被广泛议论的高通MSM8260处理器也静静的躺在笔者面前,心情激动到了极点。

  高通MSM8260处理器特写

  小米手机最核心的高通MSM8260处理器(查看高通MSM8260处理器详解),双1.5GHz核心,可支持高级别的网络应用与多媒体性能,拥有支持OpenGLES 2.0和Open VG 1.1加速的3D/2D加速引擎的强大的图形处理器、1080p视频编/解码、专用低功耗音频引擎、集成的低功耗GPS。(本文部分专业芯片资料来源于互联网)
  三星KMKLL000UM-B406 Flash特写

  Synaptics T1320A触摸屏控制芯片特写

Synaptics(原文翻译有误,cypress应翻译为赛普拉斯)出品的TrueTouch系列触摸板控制芯片,型号为T1320A,采用了PSoC架构,TrueTouch是业界最灵活的触摸屏解决方案。

高通双功率管理芯片高清解析

  除了一些广为人知的CPU/ROM等芯片,还有一些元件是手机必不可少的,例如功率管理芯片。
  高通PM8058功率管理芯片特写

  高通PM8058功率管理芯片,集成Bluetooth与调频广播的QTR8600射频子系统支持。
 高通PM8901电源管理芯片特写

  高通PM8901,同样是电源管理芯片,也是高通MSM8x60平台改进的一项。
 Maxim MAX98500放大器特写

  Maxim升压型2.2W D类放大器MAX98500,集成了boost转换器以提供稳压输出电源,从而在较宽的电池供电电压范围内保证高音量音频输出。此外,MAX98500采用独特的电池跟踪技术,提供自动电平控制(ALC)功能,在电源电压下降时限制最大输出摆幅。ALC有助于避免信号钳位、防止电池电压衰落,否则将造成系统复位。MAX98500可理想用于手机、便携式媒体播放器、PDA、上网本及其它电池供电的音频系统。

  感应天线、拍照等组件高清解析

  当然,还有一些必备的感应天线芯片、拍照组件、功放模块等小米手机必备元件,下面我们一起来查看。
  QTR8615 RF非接触式IC芯片特写

  QTR8615,RF非接触式IC芯片,由IC芯片、感应天线组成,封装在一个标准的PVC内,芯片及天线无任何外露部分。是世界上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项新技术,它成功的将射频识别技术和IC技术结合起来,结束了无源(无电源)和免接触这一难题,是电子器件领域的一大突破。在一定距离范围(通常为5—10mm)靠近读写器表面,通过无线电波的传递来完成数据的读写操作。

    TriQuint TQM7M5013功放模块特写

  TQM7M5013是TriQuint推出的新型HADRON II PA Module功放模块,具有优异的性能、极低的耗电量以及业内小尺寸规格等特点。TQM7M5013是一种5×5mm四波段HADRON II功放模块,配合TRITON模块使用可提供WEDGE中的GSM/EDGE解决方案。
  拍照镜头组件特写

  拍照组件,不过根据元件上的字符无法查找到相关资料(待求证)。

  总结:小米虽小,大厂风范

  耗时三个小时,终于把小米手机大肢解,我们来看一下全部零件(点击图片查看原图),上排从左至右:屏幕、玻璃触摸面板、金属信号屏蔽罩、电路板保护壳;下排从左至右:电池、芯片屏蔽罩、螺丝、石墨散热膜、扬声器、受话器、按键、扬声器胶垫、主板、镜头组件、microSD/SIM卡插槽、附属板、电池背壳。
 小米手机拆机零件全家福

  说实话,在拆解完小米手机后,感觉它绝对有这大厂的风范,绝非此前传言的山寨做工,无论从做工、线路板走线还是硬件选材上,都居于上等水平,绝对对得起1999元的价格,由此也可以看出小米的用心。有一点遗憾的是,虽然我们清楚的看到了小米手机的全部硬件,但是由于笔者手上资料有限,无法精准算出小米手机的硬件成本,这有待以后考证,如果你是一个IC发烧友,随时可以通过留言与我们分享。

  小米手机的硬件供应商

  有网友关心我们拆卸后的小米手机是否能装上,笔者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目前经过我们拆卸后并装上的小米手机可以很完美的运行,而这部手机也会由小米手机回收,不会流入市场,请网友们放心。

网友:
中国人的东西,只讲功能,不讲性能.

网友:
那么多的logo, 唯独少了我们代工厂的。

低调,甘做幕后的精神。

网友:
支持,只有国产的出现才能把价格拉下来

网友:
图片与文字串了。图片应该往下降。

是FOXCONN代工吗?

网友:
4和5图反了,是LZ搞错了还是作者搞错了

网友:
Synaptics(赛普拉斯)。。。。

网友:
Synaptics(赛普拉斯)?

Cypress 才是赛普拉斯,转贴也要纠错!

什么大厂的风范,就是别人代工的,我才不信它是自己设计,生产的,估计连软件都是别人的,它就出钱!

网友:
miui发布已经有50多周了,自带的软件大部分是原创的。

网友:
小米手机要火啊。居然有了RF非接触式IC芯片

网友:
…………

晕,你不想用这些器件也不行啊!国内,没得生产的啊
晕死

网友:
“小米杀手”很快要来了,小米刚出生就遇强劲对手

1.4GHz强机 “小米杀手”华为Honor首次曝光
2011年09月01日06:28中关村在线
小米手机以1999元的价格杀出之后立刻成为了市场当中的“黑马”,这个价格不仅让用户大呼便宜甚至对终端厂商也产生得了影响。这不华为一款号称是“小米杀手”的产品华为Honor近日曝光。

小米杀手华为Honor首次曝光

  华为Honor采用了Andorid2.3操作系统,同时采用了1.4GHz的Snapdragon处理器。该机搭载的是4英寸FWVGA分辨率的屏幕,并且支持支持HSPA 3G网络。背面该机搭载了500万像素摄像头可录制720p视频。在保证强大的硬件配置的同时该机厚度仅有9.9mm,据悉这款手机的售价为1888元,是华为下半年的主力产品。

  Andorid产品在经历了几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开始趋向于稳定。华为Honor这款产品的推出是否是小米杀手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不过华为这款产品重新显示出未来Android低价产品的一个走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米杀手”很快要来了,小米刚出生就遇强劲对手
1.4ghz强机 “小米杀手”华为honor首次曝光
2011年09月01日06:28中关村在线
小米手机以1999元的价格杀出之后立刻成为了市场当中的“黑马”,这个价格不仅让用户大呼便宜甚至对终端厂商也产生得了影响。这不华为一款号称是“小米杀手”的产品华为honor近日曝光。

引用图片
小米杀手华为honor首次曝光
  华为h......

单核的没可比性

网友:
希望小米手机能做中国的神舟,把其他厂商的价格拉下来,虽然我不会买你,但是我会感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修改图片和相应文字位置。原文是文字在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编辑出错。谢谢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文翻译有误错了。谢谢指正。

有谁知道Synaptics怎么翻译?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为了手机支付准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华为honor的最终配置比最初宣传的相差很多,估计会很受伤。相信华为,但是不看好honor。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芯片确实是Synaptics,但是不能翻译成赛普拉斯!

网友:
同意14楼的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G:
希望小米手机能做中国的神舟,把其他厂商的价格拉下来,虽然我不会买你,但是我会感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附Synaptics的百度百科连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3407.htm

网友:
据传, 小米硬件是原摩托罗拉的研发部高级总监周光平打造.雷军是一代牛人,不是一般的山大王. 不知道雷军,那么知道金山软件吧.
小米里面简直是一伙梁山好汉.

http://baike.baidu.com/view/4107796.htm 周光平

网友:
这水平也太差了吧,PCB拆的一塌糊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猜多层板,走线在内层

网友:
那么多的logo, 唯独少了我们代工厂的。

低调,甘做幕后的精神
--------------------------------------
是指在NS下面, 唯一用中文的?

网友:
看着感觉没有苹果的拆机电路板精致。

网友:
Synaptics -> 新思科技,触控IC大厂

网友:
honeywell这种工控公司也有份?

网友:
回复 网友I:
honeywell这种工控公司也有份?

你只知道honeywell是工控公司?
航空、航天、汽车、传感器。。。。。

网友:
我排队号18w+,哈哈哈

网友:
这电路板拆的忒暴力了。

隔行如隔山,honeywell 在航空、航天、惯性导航领域可是领军人物,能自己造IC的公司是国内所谓的各集团公司比不了的。接触过光纤陀螺和激光陀螺的人应该都不陌生,介绍机械陀螺、光纤陀螺和激光陀螺发展史的部分都会提到honeywell。

网友:
有工程纪念机的飘过,机器和系统都还有bug,还需努力啊~~

网友:
预订了一台。。。排名18W+

网友:
回复 网友J:
这电路板拆的忒暴力了。
honeywell 在航空、航天、惯性导航领域可是领军人物,能自己造ic的公司是国内所谓的各集团公司比不了的。接触过光纤陀螺和激光陀螺的人应该都不陌生,介绍机械陀螺、光纤陀螺和激光陀螺发展史的部分都会提到honeywell。
比TMD中石油厉害多了,你看TMD中石油,作为康菲漏油事故中的大股东,屁都不放一个.如果没有吾皇保佑,早完蛋了

网友:
什么时候达到基本要求也算是大厂风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有工程纪念机的飘过,机器和系统都还有bug,还需努力啊~~

说说哪些bug和不爽的地方,这个大家比较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J:
这电路板拆的忒暴力了。
honeywell 在航空、航天、惯性导航领域可是领军人物,能自己造ic的公司是国内所谓的各集团公司比不了的。接触过光纤陀螺和激光陀螺的人应该都不陌生,介绍机械陀螺、光纤陀螺和激光陀螺发展史的部分都会提到honeywell。
比tmd中石油厉害多了,你看tmd中石油,作为康菲漏油事故中的大股东,屁都不放一个.如果没有吾皇保佑,早完蛋了

哥们,是中海油。中石油他小弟。

网友:
笔者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目前经过我们拆卸后并装上的小米手机可以很完美的运行
pcb都拉掉几块了还完美运行

才成立一年的公司能整个出个要颠覆手机制造业的东西来雷军自己相信吗?最多也就一个山寨机中的战斗机

网友:
表示继续观望

网友:
回复 网友M:
预订了一台。。。排名18w+

兄弟,我也18w+,握握手^_^

网友:
不看好,注定悲剧,最多是上寨中的战斗机。

网友:
至少看到了阿莫的精神啊! 用料足,
管理也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有moto代工的话,基本的工厂生产管控就不用担心了,毕竟moto是世界6西格玛做的做好的公司。

不要把国内做的东西都说成是山寨啊!

我支持

网友:
软文味有点。。。

网友:
至少看到了阿莫的精神啊! 用料足,
管理也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有moto代工的话,基本的工厂生产管控就不用担心了,毕竟moto是世界6西格玛做的做好的公司。

不要把国内做的东西都说成是山寨啊!

我支持
-------------------------------------------------------------------------------------------------------------
moto怎么会给小米代工咧

网友:
回复 网友N:
至少看到了阿莫的精神啊! 用料足,
管理也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有moto代工的话,基本的工厂生产管控就不用担心了,毕竟moto是世界6西格玛做的做好的公司。
不要把国内做的东西都说成是山寨啊!
我支持

moto代工?是moto对面的,来代工。

不过, 我们也学6西格玛的。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O:
回复 网友N:
至少看到了阿莫的精神啊! 用料足,
管理也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有moto代工的话,基本的工厂生产管控就不用担心了,毕竟moto是世界6西格玛做的做好的公司。
不要把国内做的东西都说成是山寨啊!
我支持
moto代工?是moto对面的,来代工。
不过, 我们也学6西格玛的。
呵呵。

准确的讲,是MOTO斜对面的吧?

网友:
好吧,我错了!

网友:
扯掉的焊盘是屏蔽盖接地用的,缺几个没影响.
同意小米手机最多是山寨中的战斗机.

网友:
晕死,小米手机不支持 NFC的,那个QTR8615是GPS的IC!

当前硬件不是问题了,即使在8年前的2003年,那时候PALM推出的400Mhz的Xscale平台PDA,已经非常强悍。

关键是用户体验,功能,应用。

要知道当时我买了一个416Mhz的TT5(04年),可以说除了看书、查字典、背单词、计算、电话本、游戏,其他Office、Project等等功能,用得很少,太浪费了。而且,要花很多心思来决策哪个应用稳定,难。

小米如果只是“米聊”与其他通用Android应用,离iPhone就天差地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P:

系统还不是特别稳定,用了一个多星期了,死过机,抠过电池。系统还有待优化。拍照的速度慢,锐度不够,放大后模糊。FM有噪音。后盖的固定不是特别好,开的次数多了会扣不太严,另外有些人拿到的后盖本来就不是特别严。电池挺好,但是感觉还有优化的余地。

网友:
去晚了没定成功。

网友:
主要看硬件设计,软件驱动,还有生产工艺。

网友:
如果硬件没问题,那软件方面就不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Q:
笔者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目前经过我们拆卸后并装上的小米手机可以很完美的运行
pcb都拉掉几块了还完美运行
才成立一年的公司能整个出个要颠覆手机制造业的东西来雷军自己相信吗?最多也就一个山寨机中的战斗机

你也造一个山寨机的战斗机出来给大家评测嘛。

网友:
支持,把国产手机档次提上去.

网友:
有高人分析这电路的做工不,可以来个管中窥豹。

网友:
昨天看了下所谓的双系统,才知道只能在自带系统不同版本中切换,呵呵,貌似这不是正常理解的双系统哈

网友:
就这手机
看看中兴华为的Android手机,比它强不知道哪儿去了

网友:
潍坊的萝卜皮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