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任务只运行一次然后就进入空闲任务再也切换不出来了,请问各位知道的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1-09-08):
小弟自己移植了一个ucos,自定义了两个任务分别是A、B,现在的情况是A、B两个任务只运行一次就进入了空闲任务再也切换不出来了,网上的说法是:

μC/OS需要用户提供周期性信号源,用于实现时间延时和确认超时。节拍率应在每秒10次到100次之间。时钟节拍服务是通过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调用OSTimeTick()实现的,OSTimeTick()中将每个用户任务控制块OS_TCB中的时间延时项OSTCBDly减1(就是在任务中OSTimeDly();所设定的延时时间减一)。当某任务的任务控制块中的时间延时项OSTCBDly减到了零,这个任务就进入了就绪态。中断服务结束还会调用OSIntExit(),在OSIntExit()中会查询任务就绪表,如果有优先级高的任务就绪则执行任务切换。

我检查了一下我的定时器中断,发现没有问题,根据上面的说法应该可以进行任务切换,但是现在是在不明白怎么回事,麻烦哪位知道的指点一下小弟,
土土狗的帖子我看过了,还是不明白

程序已经上传

开发环境是keil+lpc2292,

网友(2012-06-08):
额,我也出现LZ一样的问题,同样求解??

网友:
上次的问题已经解决,堆栈的问题,数组溢出,自己粗心导致的

现在又有其他问题,现象类似。step之后发现只要在调用的函数下增加函数调用,就会跑到IDEL任务不出来,纠结啊

网友:
还有可能是你没有使能系统滴答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