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代码也几年了,第一次用inline就犯错误,分享经验教训...................华丽的加长

楼主(2011-09-08):
/***************************** 错误描述 ******************************************/
tft.c中定义内联函数
#pragma inline = forced          //强制inline
void TFT_Write_Colour(const RGB_COLOUR *rgb)
{
  //...code....
}

tft.h中声明函数
void TFT_Write_Colour(const RGB_COLOUR *rgb);

main.c中调用函数
编译报错:main中引用了未定义的外部函数TFT_Write_Colour。

/***************************** 解决办法 ******************************************/
tft.h中“定义函数”
#pragma inline = forced          //在IAR EW430中,这里必须用强制inline;用inline可能导致编译器忽略内联,而定义成普通函数而出错。
void TFT_Write_Colour(const RGB_COLOUR *rgb)
{
  //...code....
}

main.c中包含tft.h,并调用函数
结果:编译正确

/***************************** 我的理解 ******************************************/
内联函数应该看做“带参数检查的宏定义展开”,故必须与宏定义一样必须包含后使用,只声明原型是不能被内联展开的。

#define TFT_Write_Colour(rgb)  \              //这与内联函数的差别应该是仅仅少了参数类型检查
{\
  //...code....\
}

疑问:有没有办法让同一个函数,只在需要内联的时候展开,而其他时候作为普通函数被调用? 比如上面的 TFT_Write_Colour(),我会在很多函数里调用它,但只有在刷屏之类的时候才需要用空间换速度。

网友:
简单的的方法
增加函数
这个函数直接调用内联函数

楼主:
3q,是指这样做吗?

#pragma inline = forced
void TFT_Write_Colour_inline(const RGB_COLOUR *rgb)   //内联
{
  //...code....
}

void TFT_Write_Colour(const RGB_COLOUR *rgb)          //普通
{
  TFT_Write_Colour_inline(rgb);
}

网友:
学习了,不太明白,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