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定义#define和常量const讨论帖

楼主(2011-09-08):
各位大虾,不知你们在写程序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在A.C文件中定义了一个宏#define VALUE 20 然后你在B.C中恰好需要用到这个宏。此时你们一般都怎么处理的?如果将#define VALUE 20 这个宏写在A.H 可是可以调用 但编程规范又不建议在头文件中定义宏!另一种做法是将可能会被别的模块调用的宏定义为常量方式 如:const unsigned char VALUE = 20;然后在A.H中声明,那么B模块只需包含A.H头文件就可以调用了,但是这样又会占用一个CHAR 内存的RAM。。。。

楼主:
此贴仅在于讨论大家平常对于#define 和const的编程习惯问题,望各位不宁赐教。

网友:
#define 编程规范又不建议在头文件中定义宏!??
我觉得既然是公有的定义需求,就应该定义在公共头文件中,需要的文件,引用即可。

网友:
“编程规范又不建议在头文件中定义宏” 有这个说法?

网友:
哪个编程规范不建议在头文件中定义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好的编程习惯是不建议将#defien放在.h文件中的,万一没作防重复包含处理 很容易出现同一个宏被多次定义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重编译没防止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没做
#ifndef XXX
#define XXX

。。。
#endif
或者
#pragma once
的话,本身就属于你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都做了
#ifndef XXX
#define XXX

。。。
#endif
这样的处理啊,只是在哪里看到过说 头文件只放函数和变量的声明。。。

网友:
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就像C中不建议使用goto,但有时确实很有用。

网友:
我所有的宏都在头文件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  这话有道理。我就是看到规则建议头文件只存放声明,结果搞得有些文件中本该用宏的都用字符变量代替,过了几个月 自己都看不懂什么意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赞同~~~

网友:
头文件里加自己的宏定义的飘过~

网友:
好像建议在.h文件中只放最小的对外部接口信息,但是很多时候觉得这样很不方便,比如LZ遇到的问题.....

网友:
"编程规范不建议在头文件中定义宏"好像真没听说过的!头文件做防重复包含处理的。哪怕你就1 个C文件 也要做的 。

网友:
同意7楼的做法

网友(2012-07-05):
看了一下gcc的头文件,全都是#define,想不出没有#define在头文件中,那是多么的痛苦